[技术] 求助

楼主(2013-10-15):
各位大侠好,请问超越频率为什么是开关频率的五分之一,为什么零点低使低频段有较大的增益从而使120Hz的纹波降低,降低极点为什么能使高频干扰减小,小弟我是初学者,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去看看电源开关设计,那里面好像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都是关于开关电源环路设计的,超越频率是不是电源的带宽呢?
零点增加了增益,极点减小了相位余量。
零极点的引入主要是看电路中需要补偿的什么。

网友C:
楼主问的问题好深奥哦,环路涉及到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必须结合理论计算与实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都是关于开关电源环路设计的,超越频率是不是电源的带宽呢?
零点增加了增益,极点减小了相位 ...

是电源的带宽,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降低零点能够减小120Hz的输出纹波?零点不是为了使相位超前,增加带宽吗?而且为什么超越频率一定要是开关频率的1/4或1/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去看看电源开关设计,那里面好像讲的比较详细

就是看那本书的,而且看到这章特别难懂,迷迷糊糊的,希望大侠能帮讲解一下

楼主:
这么快就沉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