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求解

楼主(2013-10-16):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W寄存器吧

网友B:
AX? 8086的汇编指令集?如果是的话而且没有特殊定义,W是地址,[ES/DS:W]是数据

网友C:
应该是地址

网友D:
8086的汇编指令集? W 为16bits直接数

网友E:
楼主,世界上各种计算机的汇编互不相同,你问的是哪种机型啊,小伙伴们母**啊~!

网友F:
MOV AX ,W    将寄存器 AX 的数据,送工作寄存器W

网友G:
感觉有点像Renesas的汇编

网友H:
操作数据,若是MOV AX [SI]
              MOV AX [DI]
              MOV AX [BP]则是偏移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世界上各种计算机的汇编互不相同,你问的是哪种机型啊,小伙伴们母**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 8086的汇编指令集?如果是的话而且没有特殊定义,W是地址,[ES/DS:W]是数据 ...

是8086的汇编指令

网友B:
没有特别定义的话(宏定义之类的),W是立即数。你可以把这个立即数当地址用,也可以当运算数据。看你怎么写了。

网友E:
知道了机型,就直接去找该机型对应的汇编指令表,一查就知道了,估计楼主这个就是个普通的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