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选择

楼主(2013-10-16):
请问,我想在野外环境中实际应用矩阵键盘,应该怎样选择呢,网上卖的几块钱的那种可靠吗?谢谢

网友A:
野外使用,
至少要防水防尘
IP65等级

网友B:
还是买性能好点的吧

网友C:
普通键盘涂上三防漆也可以。

网友D:
也可以用触摸按键

网友E:
或者可以看下薄膜的那种按键,可以可以比较好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