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2864显示图片延时。。。

楼主(2013-10-16):
[fly]当写指令和数据子函数中的   delay(2)是正常显示但是很慢   为什么???、、、
当延时一秒delay(1)时,确是乱码,芯片手册上不是说几微秒就可以吗。。。。。一毫秒就乱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void delay(uchar z)//延时一毫秒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heck_busy();
        lcdrs=0;
        lcdwr=0;
        lcden=0;
        P0=com;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check_busy();
        lcdrs=1;
        lcdwr=0;
        lcden=0;
        P0=dat;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

网友A:
各命令执行时间手册说的很清楚,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命令执行时间手册说的很清楚,看手册吧

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清屏没有 延时,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清屏没有 延时,多谢!

呵呵,一个常识性问题,数字端口不可能慢到这个程度,一看到这种问题就应该找自己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