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里面的铜线,能不能用来绕制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3-10-16):
需要绕制一个高频变压器,骨架已经有了,但是以前从高频变压器里面拆出来的铜线都很短,最长的也只能绕30匝,很容易饱和,需要用更长的铜线来绕,正好我这里有一些多余的工频变压器,想把它里面的铜线拆出来,不知道这里面的铜线能不能用来绕高频的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是220V转6V的,我想用里面的次级线圈来绕,因为初级太细了,不知道耐压方面或是别的一些方面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不好这么做,高频和工频工作的频率不一样

网友B:
可以,但是已经绕过的,拆了再绕,不好饶。
而且,漆包线外的绝缘层很可能已经受损,会导致匝间短路。。。
淘宝有小批量漆包线卖,按米卖的,,,LZ可以去买个一两百米,多买些规格,够你玩了,

网友C:
可以的,
但是线拆下来检查下漆包线有无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