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容隔离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16):
以前看到隔离技术有常用的电磁隔离、光耦隔离,电容隔离不太常见,大家有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吗?电容怎么去实现隔离的

楼主:
电容隔离优点是高效率

网友A:
电容隔离使用电容器耦合数据信号通过隔离层,这种方式的功耗比较低,无差分信号,并且噪声与信号共用同一条传输通道。
变压器隔离使用变压器线圈来使传输信息通过隔离层,隔离前端的电压、电流变化通过线圈引起隔离另一侧的电压、电流变化,速度高,而且可以给隔离端供电;缺点是易受外部磁场(噪声)的干扰且变压器的体积比较大。
光耦合技术是在透明绝缘隔离层上的光传输隔离,对外部电子或磁场内在的抗干扰性强,而且光耦合技术允许使用恒定信息传输,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速度限制、功耗以及LED老化上。

网友B:
话说TI的电容隔离这方面做得不错,可以去它的技术论坛了解一下,好像采用的是二氧化硅隔离层,在寿命上比较出色,不过缺点就是噪声和信号共用同一条传输道,要求信号的频率高于可能出现的噪声频率,另外电容和电感耦合都存在一个宽带限制问题。

网友C:
电容隔离   以前还没有遇到过  今天长了见识了   顶一个

网友D:
电容隔离这一块   以前确实没有好好玩过  楼主   需要好好学一学

网友E:
电容隔离器由两块硅芯片—一个发送器和一个接收机组成(请参见图 2)。数据传输在由两个电容构成的差动隔离层之间进行,在每个电容的二氧化硅 (SiO2) 电介质两端都有一块铜顶片和一个导电硅底片。发送器芯片的驱动器输出通过一些接合线连接到接收机芯片上隔离电容的顶片。通过将电容的底片连接接收机输入构成了一个导电环路。图 3 显示了隔离层的等效电路结构图,并标示出了金接合线之间的环路区域。很明显,穿过该环路的磁场将会产生一个 EMF,其表示下面 RC 网络的输入电压噪声 Vn1。我们常常碰到的第二种差动噪声部分 Vn2,其产生原因是共模噪声到差动噪声的转换。两个噪声分量共同组成了综合噪声 Vn。如果只考虑 EMF 的影响,则可以保守地将 Vn 一分为二:

图 2 电容隔离器内部结构的简化结构图

图 3 隔离层的等效电路结构图

网友E:
参考一下这个**,在21ic上有的。

网友F:
原理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