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 license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16):
Your License is already used on computer "lht" using product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Complete。每次用的时候都是会弹出这样的提示框,有点烦。我知道有一种方法断网,但是这个貌似不好玩。求高手们一个可以彻底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貌似在一个局域网内两个电脑的AD9使用了同样的License。你从新换一个Licens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在一个局域网内两个电脑的AD9使用了同样的License。你从新换一个License试试! ...

不管是AD9还是AD10还是AD6貌似用的是同一个**密钥,这三版本个在同一个局域网license都相互影响,我用的10版还是会影响到6.9版.网上的license都是一样的,这招我试过,不行!

网友B:
我记得有个一个改了这个BUG的Licence来着,你试试看,或许可以的,在网上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一个改了这个BUG的Licence来着,你试试看,或许可以的,在网上搜搜。 ...

好像搜不到BUG的licence,:(

网友C:
生成协议文件的时候,把那“SerialNumber=0000000”改成“0000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协议文件的时候,把那“SerialNumber=0000000”改成“0000100”试试

按照你的方法改过之后,还是会弹出警告……

网友C:
对,是会弹出警告,不用理,那应该是联网不成功的警告,咱用的是盗版软件,总有一定缺陷,但不影响软件使用,那个警告可以通过设置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是会弹出警告,不用理,那应该是联网不成功的警告,咱用的是盗版软件,总有一定缺陷,但不影响软件使用 ...

我搜了,好像不能设置取消!还是会弹出Your License is already used on computer "lht" using product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Complete之类的话。你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C:
我当时弹出的警告不是这个警告,我那是联网不成功的警告,不一样。这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弹出的警告不是这个警告,我那是联网不成功的警告,不一样。这我就不知道了 ...

:),好吧!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D(2014-03-05):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改过之后,还是会弹出警告……

就在"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 "上面有个“standalone-offline”,下面有几个license,你把那个状态为invalid删了,重启如果还有继续删除,我删了好几次才成功!

网友E(2016-03-15):
引用 网友D:
就在"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 "上面有个“standalone-offline”,下面有几个license, ...

果然有用哎!删除了invalid的那个license之后,重新加载了一遍新的license,状态就显示是“OK”了。试了几次不会再弹出error warning~

网友F(2016-11-22):
可以试下这附件的 .alf 文件。

网友G(2017-02-14):
**方法:

1.运行AD10KeyGen,点击“打开模板”,加载license.ini,如想修改注册名,只需修改:
TransactorName=Your Name
其中Your Name用你自己的名字替换,其它参数在单机版的情况下无需修改;
2.点击“生成协议”,保存生成的alf文件(文件名任意,如“jack ”),并将其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
3.将patch.exe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运行patch,对安装目录下的dxp.exe文件补丁,注意运行**时软件没有运行;
4.启动DXP,运行菜单DXP->My Account,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前面生成的license(.alf)文件后即能正常使用了。
注意:
1.局域网内用同一license不再提示冲突
2.仅供学习研究使用,勿用于非法用途。这样就不会局域网ID冲突问题

网友H:
同一个局域网内,有人和你使用同一个license

网友I(2017-09-05):
引用 网友D:
就在"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 "上面有个“standalone-offline”,下面有几个license, ...

厉害,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