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STM32F051R8

楼主(2013-10-16):
多少钱一个?可以在线升级吗?

楼主:
谢谢,STM32F103R6 R8 RB RD管脚都是兼容的吗?是不是经常用的型号?价格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TM32F103R6 R8 RB RD管脚都是兼容的吗?是不是经常用的型号?价格如何? ...

R系列的,兼容的。。。。RD是大容量,稍微有点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STM32F103R6 R8 RB RD管脚都是兼容的吗?是不是经常用的型号?价格如何? ...

兼容!103R8和103RB用得比较多!价格也不一样  R8便宜点十一块左右!RB在十二块多

楼主:
都是很好买的,是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STM32F103R6 R8 RB RD管脚都是兼容的吗?是不是经常用的型号?价格如何? ...

主要是容量不一样,还要注意大容量有映射脚,小容量没有映射脚。
我项目中设计的是RD,结果买的是R8没有映射CAN的功能,导致还要重新买RD。

网友D:
同系列都可兼容,只是FLASH大小不一样,这些都是常用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很好买的,是不

是的

楼主:
st的arm有什么型号的仿真器·好?支持keil开发吗?在keil下开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的arm有什么型号的仿真器·好?支持keil开发吗?在keil下开发·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ST-LINK/V2!只要你的软件环境支持ST-LINk!开发环境,IAR,KEIL,STVD都可以!只要你的软件环境支持ST-LINk!用的多的开发环境就是STVD!

楼主:
用keil开发,ulink v2仿真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keil开发,ulink v2仿真器,可以吗

通过JTAG 或 CODS 接口连接到目标系统,进行仿真或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keil开发,ulink v2仿真器,可以吗

通过JTAG 或 CODS 接口连接到目标系统,进行仿真或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