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关于一个板子两个电源

楼主(2013-10-16):
现在在考虑独立供电的方案,一个专门给CPU供电,一个给大电流设备供电,都是电池供电。
请教独立供电方案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A:
电池规格都没说
CPU 大电流设备 输入规格也没说
咋弄啊
建议 ldo给cpu dc/dc 或者电池直供大电流设备

网友B:
问题会很大,地,干扰,如何同时开启和关闭等等!

网友C:
用隔离的DC/D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规格都没说
CPU 大电流设备 输入规格也没说
咋弄啊

电池 2200mah 锂锰电池 3V
大电流设备-射频模块和减速电机
需要低功耗设计

麻烦版主给个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规格都没说
CPU 大电流设备 输入规格也没说
咋弄啊

ldo 还有 DCDC的设计,有损耗,可能达不到低功耗要求

当时考虑到,如果两边电池电压不一样,可能有串电现象,不过这个也没有验证过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A:
3V 只能是升压做了
其他电压 电流参数没给出,怎么给参考设计啊
2.2AH的电池,其用电设备也不是什么大电流。
如果2A 内 TPS63001 出来3.3V  CPU 搞个ldo 得到3V
每个用电器搞个LDO或者dc.dc 不用的时候关闭

网友D:
升压IC,LDO我们(百盛电子)有做哦,QQ:109464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