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103 USB总线 自动复位了!

楼主(2013-10-16):
我使用了官方的虚拟串口例程,用于和PC通信,传输较大数据流。
请看附件中的图片,那是我用一款USB分析产品截到的传输过程。
从图片可以看到,正在接收PC发来的数据,但突然BUS RESET,PC端的数据停止发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状况,我觉得可能原因
1.USB D+ D-受干扰,引起总线复位?
2.我设置USB中断等级较低,不能及时处理数据,引起复位?
3.除了USB总线有问题,CPU其他功能正常,如果电源有波动,也会想起这个问题吗?
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楼主:
大侠在哪里?

网友A:
给你提个思路:与PC的连接线,质量要好,两边地线不能有太大的电压差。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现在检查可能是静电的原因,干扰到系统地线,造成不稳定。机器工作的环境有的比较恶劣,客户并不都能正确的接公共地线,造成系统干扰。在静电干扰时,STM32其他功能非常正常,只有USB存在问题!
官方驱动不能在复位后重新连接,续传数据,而且处理成端口失效,中断连接。这点很不好!
看了资料,D+,D-同时低的时候会总线复位。难道只有这一种情况吗?STM32 USB模块挂起会不会引起复位?

楼主:
希望有大神,能一起交流

楼主:
准备换专门的USB转串口芯片FT232,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