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通讯线

楼主(2013-10-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力线载波通讯模块国网的标准是+12v供电,需要线性变压器进行进行系统供电,当然开关电源也可以,但是一般开关电源对载波的干扰非常大。。

网友B:
用开关电源供电,不仅仅是干扰的问题,还有负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