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LM3485仿真?

楼主(2013-10-16):
不管是TINA-TI,还是Multisim里面都没有LM3485这个器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如果是要添加器件对其编写代码什么的,不会。

网友A:
不是死马器件都能放在里面转的.(tmd,泥以为是微波炉啊,哈哈.),有能力就根据器件手册自已建库.不过有这时间折腾,还不如直接按手册范例自己搭电路试.

网友B:
使用SPIC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PICE啊

一是不知道用什么模块好,二是不知道它的内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死马器件都能放在里面转的.(tmd,泥以为是微波炉啊,哈哈.),有能力就根据器件手册自已建库.不过有这时间 ...

主要是电路中有的元件还没有回来,所以想先仿真试试,既然这样,就等它回来了再搭电路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路中有的元件还没有回来,所以想先仿真试试,既然这样,就等它回来了再搭电路试试吧 ...

这个电路按范例选用器件很容易成功的,注意,那个电感要选用功率型的.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3485

网友C(2018-03-26):
都是高手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