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22触摸按键程序按键没反应,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10-16):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72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raw;//定时器1的值
uint average[]={0,0,0,0};//按键振荡计数平均值
uint trip[]={370,400,250,320};//按键振荡计数阀值
uchar index=0; //按键标号
uchar keya,keyb,keyc,keyd; //按键状态
uchar COMP1[]={0x00,0x01,0x02,0x03};

void csm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interrupt intcon();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__CONFIG(0X1034);
TRISC=0X00;
//PORTC=0X55;
GIE=1;
csm_init();
timer0_init();
while(1)
{
keyscan();
}
}

/***********************************************************/
/****************端口初始化*********************************/
/*************************************************************/
void csm_init()
{
TRISB=0X1F;//cps0-5设为输入
ANSELB=0X1F;//CPS0-CPS5设为模拟输入
CPSCON0=0X8C;//打开电容触摸检测,高频率振荡器
//CPSCON1=0X00;//选择电容触摸通道0
}

/*********************************************************/
/*****************timer0做时基,T1门控受T0控制*************/
/***********************************************************/
void timer0_init()
{
OPTION_REG=0XC3;//FOSC/4,高到低边沿跳变时计数,1;16预分频
T0IF=0;//TIMER0中断标志清0
T0IE=1;//使能TIMER0中断
//TMR0=100;
T1CON=0XC5;//TIMER1初始化
T1GCON=0XE1;//门控,受TIMER0溢出控制
TMR1GIF=0;
TMR1GIE=1;
}

/***********************************************************/
/**************取定时器1的值********************************/
/**************平均值实现算法*******************************/
void interrupt intcon()
{
if(T0IF==1)
{
// T0IF=0;
raw=TMR1L+(unsigned int)(TMR1H<<8);
  // 按钮判断并置位按钮状态
  if(raw<((long)average[index]-(long)trip[index]))
  {
   switch(index)
   {
    case 0:  keya=1; break;
    case 1:  keyb=1; break;
    case 2:  keyc=1; break;
    case 3:  keyd=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按钮判断并置位按钮状态滞后量选200
  else if(raw>((long)average[index]-(long)trip[index]+64))
  {
   switch(index)
   {
    case 0:  keya=0; break;
    case 1:  keyb=0; break;
    case 2:  keyc=0; break;
    case 3:  keyd=0; break;
    default:   break;
   }
   //求平均值
   average[index]=average[index]+((long)raw-(long)average[index])/16;
  }
  //按键通道切换每10ms切换
  index=(++index)&0x03;
  CPSCON0=COMP1[index];

  //清零寄存器为扫描下一通道准备
  raw=0;
  TMR1L = 0;
  TMR1H = 0;
  TMR1ON = 1;
  T0IF  = 0;
  TMR0 = 0;
}
//if((TMR1IF)&&(TMR1IE))
//{
  //TMR1IF=0;
  //TMR1H=0;
  //TMR1L=0;
//}
}

void keyscan()
{
if(keya==1)
    RC1=0;
else
    RC1=1;

if(keyb==1)
   RC3=0;
else
   RC3=1;
if(keyc==1)
   RC4=0;
else
   RC4=1;
if(keyd==1)
   RC5=0;
else
   RC5=1;
}

网友A:
程序可读性差,还有几乎没有人会帮你读程序的......告诉你测试的方法吧,一步一步测,可以用一个脚例如:
if(Tem==1)
{
   Tem=0;
}
else
{
  Tem=1;
}
Tem是脚的,然后测这个脚的电压,就可以看你自己的程序了

网友B:
让别人给你一行行检查代码,就如同买股票博傻。

网友C:
if(raw<((long)average[index]-(long)trip[index]))
这种的可以把结果先算好再比较。有时计算太长了会出错

网友D(2014-05-15):
CPSCON0=0X8C;//打开电容触摸检测,高频率振荡器
配置错误:CPSCON0=0X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