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样实现51单片机与计算机无线通信?

楼主(2013-10-16):
(无正文)

网友A:
太多方法了,RF模块(325M、433M、866M、915M、2.4G),GPRS,WIFI,红外无线通讯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话说325M是什么,不是315M吗?

网友C:
单片机把数据写入SD卡,然后把SD卡用计算机读出来,这算不算无线?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蜂鸣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计算机用话筒接收,然后译码,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D:
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蓝牙,通过蓝牙通信与电脑进行通信。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与电脑上的蓝牙模块进行数据交换与传输。蓝牙模块在淘宝上比较好买,自己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E:
蓝牙 WIFI都可以啊

网友F:
WiFi模块应该是连接计算机最好的方式,如果是连计算机串口的话,考虑433MHz无线透传模块,找上海桑瑞。

网友G:
看需要什么样的速度

网友H:
可以通过蓝牙,买个USB口的蓝牙,单片机控制一个蓝牙模块和USB口的蓝牙无线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话说325M是什么,不是315M吗?

是315M, 打错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