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芯片是设备芯片?还是主控制器芯片?

楼主(2013-10-16):
   目前在做一个板子,用FPGA与CY7C68013A芯片进行通信,然后想在CY7C68013A芯片上外接U盘。想通过CY7C68013A芯片与外部U盘通信,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CY7C68013A不是主控芯片

网友B(2014-02-12):
引用 网友A:
CY7C68013A不是主控芯片

它的器件手册里没有明确说明这个问题,大师,你是用过这个片子吗

网友C:
68013和电脑相连,电脑是主机,68013是从机,就是DEVICE.

网友B:
好像真的不能作为Host,下面是Cypress技术支持给我回复的邮件,把链接去掉了,没有权限发。。。
Hi Mr. ,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 to our products.

CY7C68013A 不可以作为主设备。所以也就不能否作为主控来读取U盘信息。您可以考虑:

支持USB 3.0 Peripheral,或2.0 Host.

Full Speed host USB devices.

如果您有进一步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网上创建一个case,或者直接回复我。

网友D:
看spec.
High Speed USB Peripheral Controller
外设控制器,肯定不能当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