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出现Error [1359]

楼主(2013-10-16):
在编译的最后阶段出现Error   [1359]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0\sources\lwmod.c; 21. no space for _CLR_RAM parameters。我用的是PIC16F883,刚开始以为是空间不够,但我换了886再编一次,问题还没有解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网友A:
1、检查_CLR_RAM都干嘛了?它是不是使用到了PIC16F88X根本没有的地址空间?
2、检查你的编译器是否有效?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寄存器定义有冲突,改成系统自动分配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