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LPM4模式 i++ 是在哪个部件里计算的

楼主(2013-10-16):
小白问题

网友A:
进入LPM4,CPU及所有时钟被禁止都被禁止了。不进行运算了。
楼主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LPM4,CPU及所有时钟被禁止都被禁止了。不进行运算了。
楼主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

中断唤醒cpu后  开时钟  操作  又将XT2关啦  还有XT1没关  操作i++
那假如XT2没关 cpu用那个时钟  比较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唤醒cpu后  开时钟  操作  又将XT2关啦  还有XT1没关  操作i++
那假如XT2没关 cpu用那个时钟  比较 ...

一般是中断唤醒CPU后,CPU控制进行i++及相关操作,操作完毕,cpu重新进入LPM4。
没看到你的代码,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你唤醒CPU后用的哪个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