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用法

楼主(2013-10-16):
如图,IC端口高电平为4.5v,低电平0v。这样的话,如何使三极管断开?稳压二极管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稳压管几V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几V的,反了

稳压管没有反,我确定。是4.3v的稳压管

网友B:
这个管子能关?我感觉应该用npn。

关是肯定的,IO的电压和稳压管的电压加起来大于8V

网友A:
哦,那就是这样的。IO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高电平时关断。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稳压管右端电压4.3V,三极管基极电压略高于4.3V,其和8V之间的压差导通三极管,上面的一个电阻用来设定电流。下面一个电阻感觉用处不大。 三个LED组合起来的电压不得高于5V,不然驱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这样的。IO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高电平时关断。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稳压管右端电压4.3V,三 ...

ic端口低电平时候,稳压管右端电压4.3谁提供的?

网友A:
8V电源,经过三极管Ube提供的。稳压管特性,将其稳在4.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这样的。IO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高电平时关断。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稳压管右端电压4.3V,三 ...

高电平时关断的原理是什么?4.3v足以使三极管关断吗

网友A:
IO输出高点平4.5V,稳压管4.3V,Ube 0.7V。当电源电压高于9.5V时,三极管也会导通的,但是电源电压只有8V,导不通的。搞清楚三极管以及二极管基本原理。

网友C:
没有反。那二极管用用来减压以及保护IO的。电流不会回流向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反。那二极管用用来减压以及保护IO的。电流不会回流向IO

但是听到一种解释是,稳压管是为了加大关闭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听到一种解释是,稳压管是为了加大关闭电压的。

也有着作用吧。因为那里有压降

网友D:
电阻值未知,只做定性判断。
IO输出低时,Ueb=8-4.3=3.7v,三极管导通.LED亮。
IO输出高时,Ueb=8-4.3-4.5=-0.7v三极管截止,LED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值未知,只做定性判断。
IO输出低时,Ueb=8-4.3=3.7v,三极管导通.LED亮。
IO输出高时,Ueb=8-4.3-4.5=- ...

想请教您一下,如果我将三极管基极直接连到端口,且端口为OD输出,这样在端口为高阻抗状态时,三极管是截止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请教您一下,如果我将三极管基极直接连到端口,且端口为OD输出,这样在端口为高阻抗状态时,三极管是截 ...

相当于基极悬空,三极管不工作,CE不通,可以理解为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基极悬空,三极管不工作,CE不通,可以理解为截止。

谢谢

网友E:
稳压管是保证在IO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并保证IO的电压不超过3V(8-0.7-4.3),以保护IC,R是限流。

网友F:
怎么看也别扭,先摆好姿势再说其他

正确的用法

网友G: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个普通的二极管呢,这种用法倒是不错

网友H:
保护MCU IO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也别扭,先摆好姿势再说其他

我是直接从原原理图上截图

就算截得原图,你看那个更上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从原原理图上截图

好吧

网友I:
麻烦楼主标注出来电阻的阻值,这一点很关键,没有具体的阻值只能定量的分析。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能关?我感觉应该用npn。

这个管子不能关,应该用npn。LED也应该在集电极。这样,连稳压管都不要。

网友K:
无论输入高低电平,三极管基极都是小于或等于(8-0.7)的。
考虑稳压管漏电流,不一定能够将LED灯关掉。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麻烦楼主标注出来电阻的阻值,这一点很关键,没有具体的阻值只能定量的分析。
...

没有具体的参数值,只能做定性分析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没有具体的参数值,只能做定性分析吧

定性分析能得到这样的结论:
0V时点亮LED,4.5V时熄灭LED
但这时的电阻的取值也要先理论计算出来再搭电路微调。

网友M:
高电平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Ieb等于0,三极管截止.低电平时,
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高于反向击穿电压,三极管导通.
没有稳压二极管,由于压差三极管在高低电平都有导通,如果电阻太小,还会损坏IO.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也别扭,先摆好姿势再说其他

电阻放法不一样。。。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高电平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Ieb等于0,三极管截止.低电平时,
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高于反向 ...

说的有道理,搞清楚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和特性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电平时,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Ieb等于0,三极管截止.低电平时,
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高于反向 ...

感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也别扭,先摆好姿势再说其他

不好意思打了个错字
这样才像话嘛!:)

是“吗?”还是“嘛!”?
是“吗?”还是“嘛!”?

网友P:
稳压管大多是并联在某个器件两边吧,不是很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电阻值未知,只做定性判断。
IO输出低时,Ueb=8-4.3=3.7v,三极管导通.LED亮。
IO输出高时,Ueb=8-4.3-4.5=- ...

在输入为低电平时怎么保证,集电极正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楼主标注出来电阻的阻值,这一点很关键,没有具体的阻值只能定量的分析。
...

上面的电阻是180Ω,下面的是2K2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在输入为低电平时怎么保证,集电极正偏呢

稳压管齐纳击穿,相当于分压4.3.

网友R:
太复杂了、不懂

网友S:
我觉得还是要看电阻参数才好判断,如果io为低,电流不满足稳压管稳压范围,电压值就另当别论了,当然不能改变三极管导通的事实;而如果IO为高就不好说了,三极管还真不一定截止啊!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值未知,只做定性判断。
IO输出低时,Ueb=8-4.3=3.7v,三极管导通.LED亮。
IO输出高时,Ueb=8-4.3-4.5=- ...

当IO为高时,4.5v,从你的结果看出,稳压管不会反向击穿啊,所以,此时算Ube的式子不成立;那么此时的Ube是否能令三极管截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还是要看电阻参数才好判断,如果io为低,电流不满足稳压管稳压范围,电压值就另当别论了,当然不能改 ...

正不知道会不会截止了,IO为高时,稳压管不会击穿,可是也不会有正向压降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正不知道会不会截止了,IO为高时,稳压管不会击穿,可是也不会有正向压降啊。 ...

二极管不击穿也是反偏状态,只是电压低于稳压值而已,所以我说三极管不一定截止

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二极管不击穿也是反偏状态,只是电压低于稳压值而已,所以我说三极管不一定截止 ...

晕了,反偏的话,那三极管不就一定是导通的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齐纳击穿,相当于分压4.3.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晕了,反偏的话,那三极管不就一定是导通的么?

如果IO口是4.5v,反偏电压是3v(假设),三极管还会导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如果IO口是4.5v,反偏电压是3v(假设),三极管还会导通么

我就是不懂b极的电压怎么来的,如果你说的三极管不导通,也即使eb的pn结(相当二极管)没导通,那b极的电压何来?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当IO为高时,4.5v,从你的结果看出,稳压管不会反向击穿啊,所以,此时算Ube的式子不成立;那么此时的Ube ...

IO为高时,假设三极管可以导通,再通过这个这个式子来反推这个假设不成立,不正是这个式子的作用么。。。

网友U:
没见过的三极管和稳压管一起使用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T:
IO为高时,假设三极管可以导通,再通过这个这个式子来反推这个假设不成立,不正是这个式子的作用么。。。 ...

你的意思是Ube算出来的值是对的?。。。。。我说用这个式子算Ube不成立,并不是说它没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不懂b极的电压怎么来的,如果你说的三极管不导通,也即使eb的pn结(相当二极管)没导通,那b极的电 ...

不妨分析这个

网友S:
上面的pn结是一定会导通的,而后面的稳压管处于什么状态要看电流的大小

网友S:
上面的pn结是导通的,稳压管的状态和电流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上面的pn结是一定会导通的,而后面的稳压管处于什么状态要看电流的大小

pn结导通了,还有电流,那三极管就一定是通的?是这样不?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V:
三极管分析电流,MOS管分析电压

网友W:
有所收获    不错

网友X:
其实这个电路不可靠,因为流过发光管的电流肯定是有的,为何呢,不要想当然认为稳压管有没有电流其二端都是4.3V,实际上电流是零时,其二端电压也是零。因此,改进方法是在BE结并一个电阻,让残余电流流过电阻而不是晶体管,不足以导通。此电阻要试几次才能确定。

网友X: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不能关,应该用npn。LED也应该在集电极。这样,连稳压管都不要。 ...

LG电路,管子可以关,稳压管的电流肯定是有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X:
LG电路,管子可以关,稳压管的电流肯定是有的

IC端口高电平为4.5v,低电平0v。能关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J:
IC端口高电平为4.5v,低电平0v。能关吗?

LZ的电路不能关,LG的电路可以关,原因说明在57楼,你可以看1N4731的伏安图就明白了。

网友X:
4731电流趋近于零时,4V也没有,图片为证。

网友F:
欲使稳压管正常工作,必应考虑有足够“偏置或工作”电流
18楼给出一种适用电路,给出21楼特性放大图

网友Y:
应该是IO高时 4.5+4.3=8(到不了8.8)=8V  pnp不导通
      IO低时   0+4.3=4.3<8v  pnp 导通

网友Z:
57楼说得对 按照楼主这样接法 MS稳压管没有完全击穿 所以负端不可能有4.3V
最好在B极上拉一个 改成如下的接法 仅供参考

网友AA:
是保护作用吗?

网友AA:
起到保护作用吧           正向加压导通           反向加压不同        如果反向加压的话电压超过稳压二极管本身耐压值
就会把管烧坏

网友AB:
io<3V,BJT导通
io>3v,BJT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