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家对"灯光上网"技术怎么看的

楼主(2013-10-16):
无需WiFi信号,点一盏LED灯就能上网。昨天,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传出好消息,一种利用屋内可见光传输网络信号的国际前沿通讯技术在实验室成功实现。研究人员将网络信号接入一盏1W的LED灯珠,灯光下的4台电脑即可上网,最高速率可达3.25G,平均上网速率达到150M,堪称世界最快的“灯光上网”。下个月,10台样机将亮相2013年上海工博会。

抄的老外的.半年前的微博.老外就做好了.

楼主:
光纤本身就是传递光信号的,而且可以有选择地利用衰减最小的波长。相比之下,这个所谓的“灯光上网”,一点技术都谈不上--电光转换技术老早就有了,而且感觉“灯光上网”和现在技术相比,好比是烽火传递信号和无线通信的区别。
再说,我大白天还得点着灯泡上网,多费电啊?我要是出门了,那灯泡怎么带着?

总体感觉,这个技术就是闲着没事闹着玩。就跟网友闲的慌,用7805制作功放一样。

网友A:
晚上用,可以省开个灯。

网友B:
可见光和无线电波都属于电磁波,只不过前者频率高,后者频率低。

初中课本写的很清楚,远距离传输之所以选择无线电波,因为它波长更长,穿透性更好。而可见光太容易被阻挡。

一百年前,特斯拉,马可尼,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波,让人类告别了用火把传递信息。一百年后,复旦大学让他们死不瞑目。

网友C:
每台电脑也要点一盏神灯:funk:

网友D:
可见光波长短,方向性好,不容易被人蹭网。
发送、接收原件简单,安装方便。不能穿墙是个麻烦。
普通生物长期沐浴在足够强度的光线下进化选择,基本可以不用顾虑类似电磁波对生物体的长期影响。

网友E:
带个灯泡(1WLED)出门到不成问题,问题是:不用交宽带钱啦

网友F:
问题是上网,数据是双向的,一个普通的LED灯泡恐怕不行吧?还得有光敏管接收,这么一来,估计跟一个无线路由器差不多,没啥新意吧。

网友G:
还不如玩电力线载波呢,反正电脑要插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玩电力线载波呢,反正电脑要插电源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不知为何没有人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不知为何没有人搞?

电力线载波技术上世纪就有了,现在用的已经很少了,连电力系统都用光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力线载波技术上世纪就有了,现在用的已经很少了,连电力系统都用光纤的 ...

电力系统以前有个高频保护,用的就是载波,不知现在还用否?

网友I:
虽然我不懂这具体技术细节,但是绝不至于"一点技术都谈不上“先不论别的技术难点,单单3.25G这个速度,小弟愿意听听你来论道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我不懂这具体技术细节,但是绝不至于"一点技术都谈不上“先不论别的技术难点,单单3.25G这个速度,小弟 ...

Look,4年前的技术水平,CMOS技术发展的真可谓日新月异:

技术水平如何,得和国际水平比,而不是和我们这乡下小老头、小老太太比。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虽然我不懂这具体技术细节,但是绝不至于"一点技术都谈不上“先不论别的技术难点,单单3.25G这个速度,小弟 ...

在天朝妓者和砖家的共振下,3.25G算啥?人类已经不能阻止他们采用X射线上网了!

3.25G就是按光的频率算的理论值,实际毫无意义。LED灯和光敏管的响应时间跟不上,

大家漏了一个问题,数据如何回传?笔记本上也带个灯泡?互相干扰如何解决?如果只是广播式的,就徒增笑耳。

网友K:
搞这个不需要技术,只要足够的无耻就可以啦。请注意:是使用一只1W的LED灯珠。砖家叫兽们忘记了网络是双线传输的,LED灯珠是有相应速度和方向性的。

网友L:
骗国家的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力系统以前有个高频保护,用的就是载波,不知现在还用否?

电力通信技术和继电保护也是是上课过过耳朵应付下考试,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高频保护好像是继电保护里面的东东。
至于电力通信,现在各大电网之间都是光纤通信,然后就是微波通信,载波好像用的少了。

网友M:
大家可以看看TED,里面有一个讲的就是灯光传输数据,不过别人的想法是利用无处不在的各种灯来传输

网友N:
复旦名校看样子要砸在这件事上了?计算机专家赶快正告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O:
围观,坐等结果

网友P:
可申请专利,项目,名利双收无价值的事儿多了去,不过,还是静待更多细节吧。

网友Q:
传说中的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R:
我认为,哈,可以在以后荣登那些失败的diy创意榜榜首!

网友S:
好像是三年前还是两年前在深圳高交会上就看到了,还自己去上了哈子网
不过现实问题是,一个发射可以有很多接收,难道还在要每个笔记本电脑上面装个LED灯泡,给回传数据:lol

网友T:
LED灯泡要特制的,而且电脑也需要额外的接收器。。。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不知为何没有人搞?

速度和稳定性估计是个问题

网友V:
不清楚这种网络结构是怎样的?谁科普一下?

接一个灯泡就行?电脑也要相应的收发器吧?还有,灯泡的信号从哪来?是电力线上传送么?还是只作为信号中继站?

网友W:
1、灯光上网项目很早就有了,记得至少是4、5年前,德国人最早搞出来的。主要难题是双向收发、灯泡特制等等,故此很难推广。
    这次复旦搞这玩意,明显就是混项目骗钱而已,除此之外没啥实际意义。复旦其实有不少做的很好的项目,反倒是没啥人关注的,例如NFC芯片,卖的火红火绿的,连ST/NXP这些巨头都对其侧目了,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所以这种满大街嚷嚷的玩意,十有**便是大力丸了,嘿嘿!

2、电力线载波通讯,目前三大巨头Marvell、高通、博通,均已经做到1Gbps的速率了,其中Marvell已率先上市,中兴和同维就有采用其芯片来推出PLC路由器。预计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WiFi的发展更快,所以该项目的前景还有待观察。

网友A:
科研经费返点潜规则:企业申请300万元被拿走200万
http://news.hexun.com/2013-10-17/158803402.html

蓝之馨

  不给经办人“返点”,事情是办不成的。这是山东一家新型建筑材料企业负责人**(化名)申请科研经费“屡败屡战”得出的经验。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有人曾找到他寻求专利转让,可以借此申请到300万元经费,但条件是这些“科研经费掮客”自己要拿走其中的200多万元。

  **的例子显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科研经费申领已经成为“黑洞”,局外人都不知道水有多深。这也是为什么科技部部长万钢上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科研经费“恶性问题”时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

  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估算,我国每年科研经费流失的金额可能达到数千亿元。科研经费管理上的漏洞导致科技部门成为寻租、腐败的高发地。这些都在呼唤一场科研经费领域改革的到来。

推荐阅读:科研经费一年过万亿,换不回一个诺贝尔奖?

  100万怎么用

  **告诉本报记者,其所在的企业近年来已经在研发上投入不下千万元,“我们就差去借高利贷了。”

  他算了算,自己这几年来已经向当地的科技部门申请过十几次科研扶持经费,但均未成功。他曾遇到的申请“返点”并非个案。一名高校科研工作者告诉本报,其所在高校曾申请到一个100万元的项目,光介绍费就要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两名合作老师分。

  还有更匪夷所思的案例,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某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却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各种缘由耐人寻味。

  李冰(化名)是广东某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员,她的工作是专门负责帮助企业申请**项目。她告诉本报记者,科研经费种类繁多,首先光级别就分区、市、省、国家级,一般来说级别越高经费额度越大,当然申请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此外,不同的主管部门都可以设置专项科研经费。李冰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各地的经信委等机构都有不同门类的扶持资金。

  为了要申请**技术项目的扶持经费,一些此前没有专门研发部门的企业会在“李冰们”的指导下临时成立起研发部。李冰告诉本报记者,由于科研经费申请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家企业都会设专人负责研发资料的归档和科技项目的申报,他们日常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刷各大政府部门比如发改委、科技局、经信委的官方网站,寻觅是否有和自己相关的项目经费可以申请。

  李冰透露,其客户之一是华南某家知名的油漆生产企业,这家企业每年都会申请各种名目的十数个科研经费,一年下来至少几百万元。李冰介绍,一般来说大企业在申请中占据较多优势,“他们有实力,而且一般与政府的关系都还不错”。

  曾有一名LED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本报,广东有超过6000家LED企业,大概只有2%~3%可以拿到补助,其中多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而有的企业项目做得很差,但是跟政府关系好,会吹牛,就能拿到几千万的政府补助。

  1万亿用了多少

  近年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超过千亿元,2012年更是超过1万亿元。但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估算,我国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依据1万亿元左右的总量来估算,科研经费非科研之用的金额每年可能达到数千亿元。

  这与广州市副市长王东披露的数据大体相当。他7月底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看过的一份资料显示,全国的科研经费大约40%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百分之五六十用于开会出差。彼时,广东省纪委发布消息,广东省科技厅厅长李兴华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LED行业政府补助乱象。

  上述案例和更多审计报告曝光的案例显示,一些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不当使用科研经费已成“惯例”,一些地方和高校还形成了利益链:专家学者们争抢课题“要经费”,项目组成员巧立名目“花经费”,管理者以权谋私“批经费”。

  李冰透露了业内流传的一则消息,珠三角某区的科技局局长,在企业申请某项目经费前收取好处费20万元,在200万元经费申请成功后,再次狮子大开口向企业索取一半费用。结果惹怒该家企业,事情最终曝光,该局长被“双规”。

  新华社近日播发评论称,发钱的和花钱的成了利益共同体,谁还愿意去真正改变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光明日报》曾刊文披露,目前普遍的科研基金申报模式是:政府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项目申报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据申报指南进行基金申报。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基金的申报,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而在此过程中,从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又都离不开“人治”的影子,最终导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为权力、人情的衍生物。

  未来如何改革

  地方已经意识到科研经费发放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王东在上述发布会上表示,广州已经着手研究财政经费该如何发放的问题。他说自己也在思考,是将钱散到每个企业去,还是放更多到科技服务平台上好。

  “科技经费的使用模式,不能简单立项就行了。”10月12日,在首届中国科技金融促进高峰论坛上,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叶景图如此表示,广东省最近在反思过去在科技管理中的做法,未来将对既有科技经费使用模式进行调整。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东省科技界别政协委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立项里面可能就存在猫腻,基层项目上报时可能存在虚报,实际上100万元的项目报上来写200万元,立项之后更是缺乏监管。

  他认为,在我国,科研经费由科技部、科技厅、科技局这样一层层地审核下发,层级太多,容易出问题。而且科技厅是行政部门,不是科研部门,由他们来掌握经费和项目的发放并不合理。

  上述广东省政协委员建议,我国的科研经费模式改革可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德国,由一家协会统筹所有科研院所,并管理全部科研经费的发放。没有人为的行政管理角色,协会会长是科研出身的,知道钱应该花在哪里。

  “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各地科技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上述政协委员说,“如果要监管到位,必须将经费的发放者与监管者分开,给钱的人负责做审计,拿钱的人专心做项目。”

  万钢在上述发布会上还透露了完善科研经费监管的设想。“我们应该做到每一个科研课题的经费使用至少在本课题、本单位中要公开、要透明,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恶性问题的发生,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研经费更加提高效率。”他说。

网友X:
做电子的肯定想到的是传输问题,你想这种LED灯肯定不是普通的LED灯,必须要开发,其次你怎么和互联网连接?有线还是无线?如果是有线连接到交换机,LED电源怎么解决?一个灯要接网口和店口?这种设计思路是不错的,可惜根本不适用啊,再说光的传播受实物影响太大了,被挡住了光就没信号了,至少无线不会这样吧。理论要联系实际啊,也只能在学校研究研究,在企业里谁会需要这种东西?批量生产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K:
搞这个不需要技术,只要足够的无耻就可以啦。请注意:是使用一只1W的LED灯珠。砖家叫兽们忘记了网络是双线 ...

确实,只要能够忽悠加够不要脸就成。。。。

网友Y:
引用 网友W:
1、灯光上网项目很早就有了,记得至少是4、5年前,德国人最早搞出来的。主要难题是双向收发、灯泡特制等等 ...

复旦的NFC芯片白菜价。。。

网友W:
引用 网友Y:
复旦的NFC芯片白菜价。。。

正是 因为白菜价,才挤兑得欧美巨头们侧目 啊,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不知为何没有人搞?

搞了很多年了,因为一些干扰等问题一直没大范围采用。

不过最近几年又火了,我以前公司就在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在天朝妓者和砖家的共振下,3.25G算啥?人类已经不能阻止他们采用X射线上网了!

3.25G就是按光的频率算 ...

对头。

网友Z:
= =这东西是用在电磁敏感的场合的,国外多少年前就有了......
拿来跟wifi比有毛意思,用手一挡就掉线......但是2.4G敏感的场合你敢用wifi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电力通信技术和继电保护也是是上课过过耳朵应付下考试,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高频保护好像是继电保护里 ...

貌似远程抄表就是用的电力线通信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貌似远程抄表就是用的电力线通信技术

如果这样,应该计算机也好用了。

31楼已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貌似远程抄表就是用的电力线通信技术

如果这样,应该计算机也好用了。

网友P:
针对广泛的质疑,昨天的[!D]V已经作了补充报道,年轻的女博士团队现场解释....装置大....离实际应用还很远.....空中客车阅读灯.....长途旅行客车阅读灯....
想法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创意来源于西方,早就已经有媒体报道,复旦不应该宣传这件事情,部分领导老师急功.....

网友AB: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老是做过,OFDM技术,回传也要用led,速度确实够快,而且不影响照明,
这个有军事用途的,激光应急通信听过没?

普及有困难,主要是白天没必要开灯
以后军队可能会用可见光通信的,外界根本监听不到你的网络信息,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AB: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老是做过,OFDM技术,回传也要用led,速度确实够快,而且不影响照明,
这个有军事用途的, ...

确实安全

网友AC:
好像还是用的白光LED,这种灯珠是有荧光粉的,响应时间应该是毫秒级别的吧:lol

网友AB:
我们当时用的LED就是普通的,市场上随便买的都能上M

网友N:
引用 网友AC:
好像还是用的白光LED,这种灯珠是有荧光粉的,响应时间应该是毫秒级别的吧 ...

响应是MS级的,怎么会有几百M的波特率呢?难道用超级压缩技术算法?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响应是MS级的,怎么会有几百M的波特率呢?难道用超级压缩技术算法?

如果是三色白光LED,那还是可能上M级的波特率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光纤本身就是传递光信号的,而且可以有选择地利用衰减最小的波长。相比之下,这个所谓的“灯光上网”,一 ...

7805做功放没有见过。。不过这个确实浪费了点,功率耗散太大。。。谁会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AA:
貌似远程抄表就是用的电力线通信技术

应该是的 估计不会有人去拉线的吧

网友AE:
最好是直接跟卫星连接,,不用交网费了  的哪种设备

网友AF:
没什么新意

网友N:
没有调相技术发挥不出可见光谱的巨大带宽,红外YAO控器有多少带宽呢?

网友AG:
据说潜艇的通信技术就是通过光照射通信的

网友AH:
光也是一种辐射。

网友AI:
新技术真不清楚

网友AJ(2014-01-15):
引用 网友B:
可见光和无线电波都属于电磁波,只不过前者频率高,后者频率低。

初中课本写的很清楚,远距离传输之所以选 ...

精辟啊!

网友AK:
到时候连路灯下,各种发光广告牌都可以上网,,期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