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JTAG作GPIO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近日使用LPC213x系列的芯片时,想将JTAG口配置为GPIO使用,问为什么我在程序中将PINSEL2更改后JTAG口仍不能做GPIO使用,只有当我将RTCK(P1.26)管脚下拉电阻去掉才能做GPIO使用呢?文档上不是说可以通过读-修改-写的方式更改PINSEL2吗?另外,当我将RTCK的下拉电阻去掉后,JTAG将不能下载程序了,这岂不麻烦?还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复用JTAG口会比较麻烦的。
如果真要用就做个短路子切换吧,JTAG通常也都在调试时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JTAG口会比较麻烦的。
如果真要用就做个短路子切换吧,JTAG通常也都在调试时才用。

也没想见更好的办法了,目前好像也只能这么着了,就是用起来麻烦点

网友A:
调试人员会麻烦点,所以尽量不要占用JTAG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