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问题,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3-10-16):
有个问题VAB电压10V时,VCD=10V,然后VAB下降为5V时,VCD=10V,VDB在800mV到-1.6V之间缓慢波动,VCA在400mV到2.4V之间缓慢波动,求解释

网友A:
你的问题,VAB电压10V时,VCD=10V,这不可能,因为交流电有一个最大值,而你这里又有一个电容,所以肯定会超过10V,
然后VAB下降为5V时,VCD=10V,这也不可能啊,因为即使是交流电压最大值,也不会大于有效值的两倍啊

网友B:
电容没有放电。
楼主的电容漏电相当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VAB电压10V时,VCD=10V,这不可能,因为交流电有一个最大值,而你这里又有一个电容,所以肯定会 ...

AB端是直流电压,CD的电压后来慢慢有上去,不过AB电压下来的时候,CD的电压确实没下来

网友A:
既然AB是直流端,为何AB后面还接了整流桥?AB分明就是交流输入端,整流桥的3、4这两端才是整流后的直流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有放电。
楼主的电容漏电相当小。

但即便是电容漏电相当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万用表本身也是负载,所以测的时候电压还是会慢慢的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有放电。
楼主的电容漏电相当小。

这个我知道,就是,为什么BD之间的电压会是在缓慢波动的,BD应该可以视作同一的地,但是CD之间的电压更CB之间的电压差别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即便是电容漏电相当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万用表本身也是负载,所以测的时候电压还是会慢慢的 ...

我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C:
看到R46,看到VdbVca,就知道要整晕一两个了

网友D:
3楼正解,最关键的是后面没有负载,而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又小,电容内积蓄的电荷无法释放。楼主如果你后面接一个负载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端是直流电压,CD的电压后来慢慢有上去,不过AB电压下来的时候,CD的电压确实没下来 ...

你的AB端如果真的是直流,那AB就相当于短路了,也就不存在你测出来的电压了,怀疑你测的方法有误

AB直流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R46,看到VdbVca,就知道要整晕一两个了

如果A、B是直流,那么在整流桥的3的位置,也就是R46的前面,就是短路点,只不过是通过整流桥的两个二极管短路了,请问这有什么不对的?

基于我对你的理解,4的位置也是“短路点”啦?

网友A:
假如A和B分别是直流电的正负极,4的位置当然不是短路点,因为二极管只能正向导通,所以只有r46的左边才是短路点,通过整流桥的两个二极管短路,右边的两个二极管,不是左边两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假如A和B分别是直流电的正负极,4的位置当然不是短路点,因为二极管只能正向导通,所以只有r46的左边才是短 ...

yytda是不是看反了。。。。。别急。

网友F:
直流加个整流桥何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到R46,看到VdbVca,就知道要整晕一两个了

大侠给解解。。。

从未见过这么整的

网友C:
1. 不能确定A一定就是正极
2. 即便A就是正极,未必发生短路;若有短路,必不是在电路中
3. 直流加个整流桥之解:极性可以任意变化

网友:
哇   这么多人。极有可能是你测完10 V 后电容没放电又去测5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 不能确定A一定就是正极
2. 即便A就是正极,未必发生短路;若有短路,必不是在电路中
3. 直流加个整流桥 ...

极性变化不就不是直流了么?

随时间(规律)变化是交流,任意变呢随机变呢设定变呢

网友G:
测VDB时B点属于悬空状态。你测到的是干扰信号。

65分——目前最高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侠给解解。。。

1. R46值那么大,是有什么特殊应用还是特别研究啊
2. VDB或VCA,是两个相互独立(还有一点漏电)系统(悬浮电路)中,各自分别取两点之间的电压,意义何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但即便是电容漏电相当小,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万用表本身也是负载,所以测的时候电压还是会慢慢的 ...

电压表的输入阻抗比较大,电压下降比较慢,LZ测试时间比较短的话,就出现了LZ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I:
我也感觉不可能,测错了吧

网友J:
B端和D端是什么关系?重点是B端的电位,在上电之前总得有电压参考点吧,VAB是压差。

网友K:
这个电路正确。现象也正常,上面说的就对。你用欧姆定律算算就清楚了。

网友L:
问题1:输入AC10V,整流桥压降1.4,峰值=(10-1.4)*1.414=12.2,经1K电阻与负载分压(负载未知,假设分压2V),降为峰值10V,电容平波,输出直流10V。
问题2:由于负载将近开路,电容无放电回路,电平保持10V。
问题3:交流正半周Udb=U42=700mv(D42正向压降,D>B),交流负半周Udb=-(U23+U41)=-1.4V(D23和D41正向压降,B>D)
问题4:交流正半周Uac=U13+UR=0.7+2=2.7V交流负半周Uac=-(U23+UR)=-(0.7+2)=-2.7V

求指正。

网友C:
问题一,输VAB直流(4楼)10V相当于无限长时间,回路电流→0,各压降→0,故VCD=10(如图RL=∞)
问题二,R46如此之大,以至于充电(认为)结束时间可以秒计,故可见VCD“慢慢上去”
问题三,此时,VAB降为5V,所有二极管截止!无论测量VDB,VCA都相当于测笔一端开路,显示任何值都没有意义
问题四,实际上,二极管都有不确定漏电,使得情况更为混乱

这样破题目,竟然还有捏么多高手煞有介事;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输VAB直流(4楼)10V相当于无限长时间,回路电流→0,各压降→0,故VCD=10(如图RL=∞)
问题二,R ...

我只是搭了一个电路做测试,发现了这么个现象,来看看大家的看法:lol

这种只能搅混的电路,不搭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