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关于sigxploer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3-10-16):
我在不同电脑上用allegro同一版本的PCB editer的约束管理器打开sigxploer,可是sigxploer的版本却不一样,怎么回事?
怎么更改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启动哪个版本的sigxploer?

网友A:
这情况没有注意过。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同一个安装包,还会出现这样问题。打了不同的补丁,后边的后缀会和补丁相同。大版本不会变。
问题都出现了,正版就找代理了。
非正版就自己解决了,工具以能用为准则,多试几次,看结果的一致性,好就用。不好就重装。

楼主:
这个问题才出现不久,应该不是安装版本问题,也没打过补丁,有时莫名其妙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