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3V 12864接5V单片机

楼主(2013-10-16):
12864液晶买错了  买成了 3.3V 的 最小系统是5V的 输出 直接接上去屏幕有阴影 而且发热严重 调节对比度的电位器是10K的 请教一下 3.3V的液晶该怎样连接5V的单片机系统 在IO口直接串接电阻可行吗?大概串多大电阻。。。

网友A:
最小系统上有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把lCD的VCC接到起3.3V输出端

网友B:
发热不是因为5V接口造成的,是背光LED发热,检查原来模块的背光电压是多少V,如果是3.3V,就把背光LED的限流电阻稍微调大(用万用表测着背光电流调,不要太大太小),但是一般背光不会这么低的电压驱动,请仔细核对。

阴影专业术语叫“鬼影”,是液晶驱动对比度没有调好,就是用你的那个电位器来调,注意看人家说明书上电位器是怎么接的。

5V端口输入到3.3V端口,现代单片机的推挽输出端口,串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了,51那种开漏输出的,什么都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