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总是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3-10-16):
FPGA总是配置不成功,以前是好的,就是做EMC的时候,打静电了,然后就发现芯片不工作了,config_done引脚总是低,config-done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配置不成功?
  难道S6芯片坏了

网友A:
jtag方式下载不成功吗?

网友B:
你用JTAG模式下载个小程序跑一下,如果能跑,说明芯片没问题。然后看CONFIG_DONE有没有和地短起来。CONFIG_DONE:加载完成指示输出信号,I/O接口,高有效,实际使用中通过4.7K电阻上拉到VCC,使其默认状态为高电平,表示芯片已加载完毕,当FPGA正在加载时,会将其驱动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