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今天做电源遇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请大侠解惑。

楼主(2013-10-16):
今天做了一个电源,上电之后串联的白炽灯闪烁剧烈,最后经过反复检查,发现输出端的正极和旁边的一条线路之间存在短路现象,于是将这条线路相连的元件全部拆掉,仍然短路,然后又将这条线用刀切断,只留下一个焊盘,但是用万用表一测,这个独立的焊盘跟正极之间仍然有短路现象,这我就不懂了,这个焊盘跟旁边的电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为什么还会和正极短路呢?而且阻值是零,我又用刀片环绕焊盘刻了一圈凹槽,这个焊盘就更加独立了,但是用万用表测仍然是短路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符合常理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A:
你测他短路的时候有没有把电断开?

网友B:
查查信号线其他地方是否和正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他短路的时候有没有把电断开?

电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信号线其他地方是否和正极相连

就这个焊盘和正极短路,但是这个焊盘没有跟任何导线连接,是完全独立的,但是仍然短路

网友A:
把你的原理图附上来。看看。肯能是那个器件坏了。器件短路了

网友B:
完全独立?直接的办法就是剪掉,:lol

网友C:
器件损坏?

网友D:
不大可能吧,,来个局部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大可能吧,,来个局部特写

现在好了,我用刀片在它们划了一道很深的沟,短路现象才消失。但是旁边并没有覆铜啊,怎么会导电呢,这一点还是想不通,还有另外一块板子,也是相邻的两条线路之间短路,我用盐酸加双氧水腐蚀的,难道跟这有关?两条线路的距离也不算近啊,起码也有3mm啊,不至于腐蚀不干净啊,奇怪的事真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我用刀片在它们划了一道很深的沟,短路现象才消失。但是旁边并没有覆铜啊,怎么会导电呢,这一 ...

肯定是腐蚀不干净。我以前也是这问题。腐蚀液不够久或者线很细看不到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就是常理难以解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我用刀片在它们划了一道很深的沟,短路现象才消失。但是旁边并没有覆铜啊,怎么会导电呢,这一 ...

早不是建议你用刀刻法嘛,直接切割开,有的地方还可以直接把铜箔撕掉,就不会有你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不是建议你用刀刻法嘛,直接切割开,有的地方还可以直接把铜箔撕掉,就不会有你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

我试了,铜箔太厚,刻起来相当困难啊,而且线路那么多,刀刻很费力气啊,我用记号笔画好线路,放在腐蚀液中,一分钟的时间就腐蚀完了,速度快

网友G:
是不是板层设置错了导致内层连接?

网友H:
这问题我5年前见过。PCB质量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有电容在充放电

网友J:
十一楼接近真象!…

网友K:
肯定是有相连吧

楼主:
如果说是腐蚀不干净,我在焊盘周围刻上凹槽,为什么还会相连,最后我将这一圈凹槽刻的很深的时候,短路现象才消失

难道是PCB板的内部有杂质在导电?

网友L:
会不会是绝缘故障呢

网友M:
烙铁太热,板子可能碳化。

网友N:
PCB材料不过关,内部有铜皮残留,表面看不出来,不止一次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