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有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16):
控制有刷电机,当mos管击穿导致短路,外界干扰信号加到mos管栅极导致mos管误导通,这两种情形程序和硬件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电路来处理么,烦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通过电流采样的办法来检测电流, 以识别短路或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流采样的办法来检测电流, 以识别短路或误触发

恩,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只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么。我还打算,把栅极信号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单片机脚上以判别误触发信号。mos管再做些保护。也有打算检测mos管D极信号以检测击穿短路的情况

网友A:
栅极信号检测: 不合适栅极信号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单片机脚上, 一方面电平不匹配, 也增加软件误动作的概率. 另外, 很多误触发往往是由地线上的干扰引起的. 未必能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信号检测: 不合适栅极信号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单片机脚上, 一方面电平不匹配, 也增加软件误动作的概率.  ...

恩,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信号检测: 不合适栅极信号接到单片机另外一个单片机脚上, 一方面电平不匹配, 也增加软件误动作的概率.  ...

这个mos管是直接用单片机口驱动,还是用驱动芯片比较好啊

网友A:
没有说 MOS 管型号. 不好确定. 但是 IO 口直接能控制的 MOS 很少. 建议用驱动电路(不一定非要专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 MOS 管型号. 不好确定. 但是 IO 口直接能控制的 MOS 很少. 建议用驱动电路(不一定非要专业芯片) ...

额,准备用K3511或p75nf75,关注下Vgs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电机控制这一块   还需要多向楼上的学一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