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断处理或者是定时扫描按键的方法,如何确保不丢键?

楼主(2013-10-16):
按键的处理方法可能莫过于主程序扫描,中断扫描法和定时扫描法。使用中断扫描和定时扫描的方法只有有按键触发中断或是定时时间到了在进行处理按键程序相比于主程序循环扫描的方法可能占用系统资源会更少。但在使用中断扫描或是定时扫描的时候如何才能保证按键能及时的响应而又不丢键呢?比如说定时扫描,扫描到了新的按键 但这个时候主函数来不及处理,要等一会才能响应。但就在这个期间又有了新的按键  这就会导致上一次按键丢键。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开辟按键缓存,把没有响应的键都储存起来,然后等到系统逐一响应。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有什么别的看法?还是说我多虑了~二姨家的朋友们多多赐教啊~:loveliness:

网友A:
大概可以这么写
void EXIT()
{
  key_read();//读键值
   function = 0x01;//判断键值
}
void key_judge()
{
    switch(键值)
   {
     case 键值1:
      {function=0x10;break;}
     case 键值2:
      {function=0x11;break;}
      .
      .
      .
   }
}
void key_handing1();//按键1处理
{
  处理……
function = 0;
}
void man()
{
INIT();
  while(1)
{
   if(function == 0x01)
     key_judge();//键值判断
   if(function == 0x10)
     key_handing1();//按键1处理
   if(function == 0x11)
     key_handing2();//按键2处理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可以这么写
void EXIT()
{

但还是没有解决按键丢键的问题啊,还是会丢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还是没有解决按键丢键的问题啊,还是会丢键吧?

这中间时间本来就很短,除非你同时按键,那也应该算你操作不当吧。你玩手机的时候用两根手指同时点中两个软件,两个软件也只会开一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还是没有解决按键丢键的问题啊,还是会丢键吧?

要解决丢键问题,也可以进中断函数时关中断,处理好以后再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间时间本来就很短,除非你同时按键,那也应该算你操作不当吧。你玩手机的时候用两根手指同时点中两个 ...

也不是啊,我的按键扫描一次也就几十个微秒,主程序是很有可能处理不及时的 比如说在按键处理的时候有大量高优先级的数据急需处理  等把数据处理完,按键中断又扫描到了新的按键。用你的这种方法岂不是丢弃了上一次扫描到的按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丢键问题,也可以进中断函数时关中断,处理好以后再开中断。

这按键记录可以是高级别的中断,但按键响应不一定是高级别的响应吧  我的做法是把按键记录下来,然后在逐一响应,只是感觉这样做的话又要开辟暂存空间 程序也相对要麻烦点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使用缓存是可以的,把键值存起来。我按键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缓存是可以的,把键值存起来。我按键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

请问你知不知道一些其他比较优秀的处理方式,分享一下:lol

网友C:
只要主程序处理得当,不会丢失按键.所以不用特殊的处理.
若是程序中有太多的while(delay)这样的东西就不好说了.
按键总是要消抖的,小于100ms左右的延时,从程序角度看抖动就是一连串的按键.

网友D:
开辟 FIFO 数据缓冲区, 是常用的不能同步数据交换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 PC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要主程序处理得当,不会丢失按键.所以不用特殊的处理.
若是程序中有太多的while(delay)这样的东西就不好说 ...

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不需要消抖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辟 FIFO 数据缓冲区, 是常用的不能同步数据交换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 PC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

开辟多大的缓冲区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不需要消抖了吧

一样需要消抖的.
丢失按键是你的主程序不合理,按键的实时性不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主程序处理得当,不会丢失按键.所以不用特殊的处理.
若是程序中有太多的while(delay)这样的东西就不好说 ...

防抖可以不用空占系统资源,把防抖的这段时间用来处理其他的任务就好了。主程序处理的再好都会出现丢键的,当然你任务少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辟多大的缓冲区比较合理?

同问!FIFO空间如果太小,可能会溢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辟多大的缓冲区比较合理?

理论上讲, 选择正常情况下, 最多来不及处理的按键数.  不过这个值不太好求.
也可以从系统角度看, 命令序列的最多按键数.
在缓冲处理上, 也可以做点**. 比如屏蔽 重发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需要消抖的.
丢失按键是你的主程序不合理,按键的实时性不要求很高.

大量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级低于按键扫描中断或定时扫描的中断)打断主程序,当回过来的时候扫描到新按键,这不就一样的丢键了吗?你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讲, 选择正常情况下, 最多来不及处理的按键数.  不过这个值不太好求.
也可以从系统角度看, 命令序 ...

屏蔽重发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讲, 选择正常情况下, 最多来不及处理的按键数.  不过这个值不太好求.
也可以从系统角度看, 命令序 ...

是不是可以用链表的形式去存放,那就有多少个按键就存多少个。没用过链表,也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抖可以不用空占系统资源,把防抖的这段时间用来处理其他的任务就好了。主程序处理的再好都会出现丢键的 ...

如果是机械按键按下去到抬起来至少会有几百毫秒的沿宽,
百毫秒这个数量级的你都会丢失?猜想不是任务太多,是你的程序很不合理...
以前写的一点东西,希望21ic不要介意链接.
http://bbs.**/thread-369803-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量高优先级的任务(优先级低于按键扫描中断或定时扫描的中断)打断主程序,当回过来的时候扫描到新按键, ...

猜你程序有太多的while 了,
中断响应要尽量的短,做完必须的内容就尽快结束,其余的通过标记转到主循环里做.

网友D:
链表 是可行的. 不过你得开辟数据堆空间来存链表, 处理复杂, 需要空间大了很多倍.
不大合适用在单片机系统里面, 还不如开个大点的 FIFO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你程序有太多的while 了,
中断响应要尽量的短,做完必须的内容就尽快结束,其余的通过标记转到主循环里做 ...

no,当你任务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顺序执行主while周期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一样会丢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no,当你任务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顺序执行主while周期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一样会丢键啊 ...

不要只会copy demo,程序能运行了需要花点心思优化一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no,当你任务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顺序执行主while周期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一样会丢键啊 ...

做个假设按键脉宽50毫秒,两次按键间最小时间500ms,意味着你有50毫秒做响应,另外有500ms时间做处理,这个都不能实现我看不要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样需要消抖的.
丢失按键是你的主程序不合理,按键的实时性不要求很高.

看完了你的**眼睛有点痛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边沿触发需要消抖,一直按着也不会再进中断造成误读,能说一说原因么?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按键是用芯片HD7279,请问下是不是7279内部有消抖的功能,这样可以节省CPU消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机械按键按下去到抬起来至少会有几百毫秒的沿宽,
百毫秒这个数量级的你都会丢失?猜想不是任务太多, ...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你认真的回答,其次咱还是回到主题。我现在依旧还是不能认同你说是主程序安排不合理的这种说法。
因为主程序顺序执行周期是很有可能超过2次按键扫描的最小间隔的,然而你不可能说在主程序中不断的去加按键处理程序。那么等到轮到按键处理的时候依旧会出现丢键的情况。相比你的这个说法我还是更倾向于认同会丢键,@ariwill 加FIFO缓存的这种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你的**眼睛有点痛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边沿触发需要消抖,一直按着也不会再进中断造成误读 ...

7279是专门的芯片,可以不消抖中断后读取按键.但是专门芯片功能会有限制.比如你想在7279上作复合按键就无解了.

一直按着不会有边沿自然就没有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假设按键脉宽50毫秒,两次按键间最小时间500ms,意味着你有50毫秒做响应,另外有500ms时间做处理,这个都 ...

500ms处理不过来正常的很,我大概评估了一下 一块12864的液晶(串行) 40M时钟 keil 里面软仿下来都需要40+ms,处理的任务稍多一点500+响应不过来很正常,当然借助os的话又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79是专门的芯片,可以不消抖中断后读取按键.但是专门芯片功能会有限制.比如你想在7279上作复合按键就无 ...

用定时扫描的方法比如说5ms扫描一次,按键扫描程序在几十个us左右,连续扫描8次也就有40ms的防抖动时间 足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500ms处理不过来正常的很,我大概评估了一下 一块12864的液晶(串行) 40M时钟 keil 里面软仿下来都需要4 ...

当然 我说的这个也很极端,因为大多数时间是在500ms内能处理过来的,但你也不能排除这种长时间不能轮训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279是专门的芯片,可以不消抖中断后读取按键.但是专门芯片功能会有限制.比如你想在7279上作复合按键就无 ...

7279的我明白了,谢谢你。
我明白低电平触发必须要消抖,但是边沿触发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如何也可以消抖100ms呢?

网友E:
中断里只负责扫描当前瞬间的状态,通过更新状态链,然后在程序中分析状态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定时扫描的方法比如说5ms扫描一次,按键扫描程序在几十个us左右,连续扫描8次也就有40ms的防抖动时间  ...

12864串行可以用硬件驱动开销就小了,扫描函数定时器触发,扫描一次即返回状态存入全局量,大循环检查全局量决定如何处理.

你的程序需要优化....

还是那句不要只会copy dem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279的我明白了,谢谢你。
我明白低电平触发必须要消抖,但是边沿触发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如何也可以消抖1 ...

扫描计数修改状态实现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64串行可以用硬件驱动开销就小了,扫描函数定时器触发,扫描一次即返回状态存入全局量,大循环检查全局量 ...

12864 只是从缓存区中读出来然后全屏刷新而已,我测出来的时间只是说这个刷新函数全部执行需要的时间而已。你说用什么硬件驱动开销就小了? 还有,我真心不是只知道copy的主,不然也不会和大家讨论这些问题了。我的做法和你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只是说你不能保齐大循环能够每次都能在按键更新前把按键响应掉,而出现丢键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864 只是从缓存区中读出来然后全屏刷新而已,我测出来的时间只是说这个刷新函数全部执行需要的时间而已 ...

必须得响应到...
试试串口+中断刷12864吧,dma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得响应到...
试试串口+中断刷12864吧,dma更好.

中断耍屏 是不是太消耗资源了~~这样1s也刷不了几次的屏 我是觉得真会出现丢键,

网友F:
讨论的好激烈啊!!!

网友G:
一般是通过缓冲区实现   具体的方式   自己可以定义的   楼主

网友H:
标准的做法是用缓冲

网友I:
开辟 FIFO 数据缓冲区, 是常用的不能同步数据交换的解决办法.

嗯,很不错。用硬件的思路来解决软件问题。

网友J:
其实可以不用防丢键的程序,实验下你的程序,用最快的速度去按不同的键,看会不会丢。按键是人操作的,需要挺长时间的。防丢键可以动态分配空间用链表的形式去保存键值,也不用操心分配多大空间了。应该不会有三个以上的键没被处理。如果那样,程序设计就有问题了。

网友K:
***上有个非常经典的按键处理程序,程序只有3行,建议你去看看!!

网友L:
刚好写的程序需要键值处理,给了很大启发啊

网友M:
自己建一个状态表,有按键按下就在对应的状态表上置1,在开起超时功能防止系统不进行处理。主程序要做的就是查这个状态表,当查到对应该的状态表上有按键按下的时候,去执行相应的功能,执行完以后清状态表,这样你的按键就不会被其他按键打断,就是其他按键按下你不会清除你以前按下的按的状态,除非他执行了或者超时了。这样实现起来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N:
如果是中断的话,可以用关中断的方式阻断后来的按键,查询方式只能用链表什么的了

网友M:
当然如果你要做长短按,或者组合按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不过要进行些算法上的修改

网友O:
48楼的方式比较适合,我这样处理过。对于响应比较高的按键可以直接中断中处理掉,其他的,响应要求不高的按键通过置状态位让主函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有个非常经典的按键处理程序,程序只有3行,建议你去看看!!

什么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O:
48楼的方式比较适合,我这样处理过。对于响应比较高的按键可以直接中断中处理掉,其他的,响应要求不高的按 ...

是的,响应不高的放在主函数里是比较好的。抛砖引玉,我这一拿出来讨论大家响应激烈啊 受教受教,大家还有好的点子欢迎在抛出来啊 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P:
好深奥啊、我的组合键就总是不灵敏、得好好学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上面?

原文在AMO,全文copy下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什么上面?

amo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什么上面?

AMO

网友Q:
按键扫描基本上是最不实时的任务了,还丢失,实在有点不应该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按键扫描基本上是最不实时的任务了,还丢失,实在有点不应该

我也是这个意思,大循环里的while太多了.

网友R:
长按时必须要切换模式吗,反复短按,在一定时间也会触发长安事件,怎么解决?
看来必须加快学习的步伐啊……

网友S:
按钮一般是有UI反馈的吧.
丢键不严重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T(2014-03-03):
引用 网友H:
标准的做法是用缓冲

您好,看了你的教程,使用的状态机+定时器扫描按键,能否具体讲一下这个开缓冲区处理按键值是怎么实现的,新手小白还望多指教~

网友(2015-07-27):
我现在用了主函数扫描。。。会不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