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7+DP83848网线热插拔

楼主(2013-10-16):
请问高手stm32107+DP83848网线热插拔,PHY触发网状态改变中断之后需要怎样处理呢?是重新初始化MAC,还是通知LWIP呢,如netif_set_link_down之类?

网友A:
把疑问语气全变肯定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3801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疑问语气全变肯定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380115-1-1.html

楼上可否再提点下啊,因为我看到netif_set_link_down里面是有NETIF_LINK_CALLBACK()回调函数的,也就是进一步要怎样做?还有我之前做过stm32F103+DM9000,发现热插拔的时候都不需要通知lwip,netif_set_link_down之类 就可以继续通信了

网友B:
参考一下官方在F2和F4的demo程序,里面讲MAC复位,通知LwIP可以节约不必要的消耗,也可以讲PHY关掉。

网友C:
这一块了解的不够  楼主   这一块   懂得不多   需要花时间好好看看   先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