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VIPER12 不工作呢?

楼主(2013-10-16):
这个电路无论 18V 稳压管是否有,都不工作,不知哪位高手愿意相助?

网友A:
首先需要保证18V能正常输出吧,从外部单独接电源给VCC供电试试。

网友B:
挂一下供电电容电压波形
另,建议稳压管加电阻,画图要规范,看看你变压器画滴。。。

楼主:
“电源人diana:首先需要保证18V能正常输出吧,从外部单独接电源给VCC供电试试。”

外电作用下可以工作,5V处有20多,18V有70多,

楼主:
不亦心: 挂一下供电电容电压波形
另,建议稳压管加电阻,画图要规范,看看你变压器画滴。。。

供电电容没任何信号,稳压管加电阻1K,也是没任何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亦心: 挂一下供电电容电压波形
另,建议稳压管加电阻,画图要规范,看看你变压器画滴。。。

70V+,你那个稳压管没加????
变压器相位木有反吧。。。
另外,VCC电容你用的到底多大啊,不要告诉我就是原理图上的220uF。。。。:L

如果是,那把电容改小到10uf,还不行,尝试把R2接到D6阳极。。。

楼主:
回复:不亦心,,外加电测试时是没加稳压管,所以电压偏高,这只是验证变压器、芯片;另4.7u,10u,220,1000u ,都试过了,同时,可以确认变压器相位没反,自激就是不工作,电路原理、构成又如此简单,所以才无奈

网友C:
D9是否有漏电,VCC无法建立启动电压

网友D:
反馈加光耦好点,上面那个4007换成电感,感觉电路太简单,输出纹波大,不稳定

楼主:
D9也换了,只要VCC外接15V ,D8稳压管接上, V18处输出 19V    ,并能稳定工作

楼主:
谢谢  电源人diana,不亦心,黄惠中,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在调不同电容试试看,

楼主:
aconepzy ,反馈加光耦好点,上面那个4007换成电感,感觉电路太简单,输出纹波大,不稳定
------------------
现在是通电后VCC不能自建,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onepzy ,反馈加光耦好点,上面那个4007换成电感,感觉电路太简单,输出纹波大,不稳定
------- ...

在6L说的这种方案试了木有

楼主:
不亦心   ,刚才按你的方案试了,电阻直接接变压器输出 ,还是不工作

网友E:
变压器接线反了

楼主:
dengm    变压器接线反了
----------------
外加VCC  18V没反

楼主: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本人习惯性的在VCC端加了一个C104落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地线烧了,就干脆将该电容去掉了,结果,电源就正常启动了,不过该电容没在原理图上体现出来,所以也就白白浪费各位热心专家的精力,对此表示歉意,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本人习惯性的在VCC端加了一个C104落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地线烧了,就 ...

你是指图中的C7吗?还是VCC另外加的。我觉着C7会影响反馈。

搞不清楚根源,会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