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件时不可改的啊!怎么办呢?

楼主(2013-10-16):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298): error:  #67: expected a "}"
有没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个错误是在STM32f10x.h里的,但是这个文件时不可改的啊!怎么办呢?

网友A:
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库的版本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自己更新一下

网友C:
1、建议以附件的的方式上传你的程序!让别人帮你瞧瞧。
2、你的这个文件现在是只读属性,所以你看着不可以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文件改为可读写的属性,文件就可以修改了。
3、建议上论坛发帖之前先尝试google一下。

网友D:
我碰到相同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打开C:\Keil\UV4\PackInstaller.exe,然后在Packs选项中找到Keil::STM32F1xx_DFP单击前面的+号展开,选中1.0.2点击后面的卸载按钮,卸载后编译就正常,后遗症也未知。
貌似卸载后,Options的Device里面找不到STM32F1xx系列的了,应该是STM32F1xx_DFP库有问题

网友D:
终于知道原因了,原先的Keil::STM32F1xx_DFP安装包是你直接从uVision4升级到uVision5后保留的,使用PackInstaller将原先的包1.0.2 Remove + Delete Pack,然后重新下载安装Keil::STM32F1xx_DFP,版本应该是1.0.0,问题解决,库不兼容

网友E:
如果那个文件没有被你动过,那就不要动它....

网友F(2013-12-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样改为Keil::STM32F1xx_DFP,版本应该是1.0.0。有文件吗?

网友G(2016-01-31):
同求v1.0.0版本的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终于知道原因了,原先的Keil::STM32F1xx_DFP安装包是你直接从uVision4升级到uVision5后保留的,使用PackIns ...

求给发一个V1.0.0版本的文件,现在下载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相同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打开C:\Keil\UV4\PackInstaller.exe,然后在Packs选项中找到Keil::STM32F ...

邮箱6252120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