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采集电压信号做谱分析中,电压信号的产生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16):
做的题目中,要求实时采集电压信号做谱分析,但是不知道电压信号怎么产生,还有,想要得到0.7V的压降可以直接价格二极管就行了吗?

楼主:
还有,哪位大神知道TMS320F28027的引脚输入电流上限是多少啊,比如我要采集2.5V的电压信号,但是不知道电流有没有超过输入电流上限怎么办?

网友A:
1、信号可以自己用DA生成,也可以用信号源产生,不过要注意信号源的输入电压,与采集电路接受电压的关系,不要超过输入范围
2、采集电压时,引脚的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其限定电压,就不会超过输入电流上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哪位大神知道TMS320F28027的引脚输入电流上限是多少啊,比如我要采集2.5V的电压信号,但是不知道电流 ...

这个数据可以去查TMS320F28027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