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SSC32的源码吗

楼主(2013-10-16):
下了ssc32的源码看,原理图上是控制了4个HC595
代码中只看到了有用串口传进来的值,计算脉宽,看到在process_commands()中调用process_wait_cmd(),又在此中调用execute_command()
,但始终没看到有对原理图上控制HC595的mega8的引脚的操作。。。

本人不想用现成的舵机控制器,想自己搭一个,完全从底层打造人形robot(只需上半身的动作控制)

ssc-32-gcc-2.02GP.rar (179.26 KB)

ssc-32-gcc-1.06XE.rar (187.15 KB)

ssc32sch.pdf (431.38 KB)

楼主:
readme文件内容:

SSC-32 firmware source code for (Atmega8 and Atmega168) from here:
ssc-32-gcc-1.06XE.tar.bz2
ssc-32-gcc-2.02GP.tar.bz2

SSC-32 bootloader source code (Atmega8 and Atmega168) from here:
avr-loader-0.1.tar.bz2

Download SSC-32 firmware source code for (Atmega8 and Atmega168) from here:

http://ssc32.125mb.com/ssc-32-gcc-1.06XE.tar.bz2

http://ssc32.125mb.com/ssc-32-gcc-2.02GP.tar.bz2

Download SSC-32 bootloader source code (Atmega8 and Atmega168) from here:

http://ssc32.125mb.com/avr-loader-0.1.tar.bz2

*contains also source code of the abl2hex utility!

** The source code is ported to gcc compiler! Instructions are present in the archives!

Schematics of the board can be found here:

http://www.lynxmotion.com/images/data/ssc32sch.pdf

User manual here:

http://www.lynxmotion.com/images/html/build136.htm

-----------------------------------------------------------------------------------

Lynxmotion open source statement posted on their website was this:

The source-code for the SSC-32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Lynxmotion, Inc.
SSC-32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he servo controller is Open Source which means we are posting the
source code for the bootloader and firmware. The goal is to have an
affordable platform that many people will provide firmware for. It
should also help many aspiring programmers learn some tricks. Anyone
can use the source code to write specialized firmware, providing you
allow Lynxmotion, Inc. to publish it for others to enjoy, and it is
not used in a commercial product. As it is, this servo controller
will outperform controllers costing two or three times as
much. Having several "flavors" of the firmware will make this an
even better value.

-------------------------------------------------------------------------------------

Respect your words! Lynxmotion!

网友A(2015-08-25):
我现在也是研究这个,我电路都搭好,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现在别说研究了 ,程序用什么软件打开现在都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研究这个,我电路都搭好,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现在别说研究了 ,程序用什么软件打开现在都不知 ...

开始调试加上查资料,买的模拟舵机,对人形不合适,应该用数字舵机,给一个方波就可以控制角度,有阵子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