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500的P4口

楼主(2013-10-16):
C8051F500的P4口不能用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除非是你不会用...

楼主:
显示无效的口啊

网友B:
哪里显示无效

网友C:
上图通过配置向导看出,P4口能做IO口使用
没有模拟口的功能
还显示不能通过交叉开关把外设设置到这个IO口,也就是说,只能做普通IO口用。

这个是数据手册的截图,有P4这个寄存器,说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做IO口可用

如有问题,请咨询你的芯片代理商

网友B:
这叫不能用吗

谁规定必须能设为模拟口了。。。

网友D:
不会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通过配置向导看出,P4口能做IO口使用
没有模拟口的功能
还显示不能通过交叉开关把外设设置到这个IO口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用而已

说的很对,会了就不用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不能用吗

谁规定必须能设为模拟口了。。。

已解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除非是你不会用...

说的很对,就是不会用么。

网友E(2019-12-08):
定义的时候显示无效,应该是,p4口和其他4个口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