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求助!!!问题已找到,谢谢大家!!!!!

楼主(2013-10-16):
各位大神,我拿STM32F107RCT6自己画的板子,当时考虑到20Pin的Jtag口太占空间了,因而在万用板上自制了一个建议的Jtag插口,但是PCB打样,焊装完之后,用keil 5.0+ST-Link V2烧程序,一直提示unknown target connected,我在设置里面的debug中找到了,想问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在此先谢了~

问题已找到,芯片坏了,竟然还是坏了一批次,偶的神啊,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烧写程序这边  楼主   应该还是线序的问题  你查一查技术手册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程序这边  楼主   应该还是线序的问题  你查一查技术手册看看先

你是说JTAG口的线连错了?连错的话应该是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B:
对照jlink接口图
要么接口错了或少了
要么单片机虚焊(坏了也可能)

网友C:
软件里面该SWD再试试,反正线都是兼容的,只有2跟有用的线,出错的几率小。要是还是连不上,就该查查硬件啦。不外乎JTAG线的上下拉电阻,107的供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jlink接口图
要么接口错了或少了
要么单片机虚焊(坏了也可能)

自制的JTAG口连在买来的开发板上,程序可以下载,连接自制的107板子就提示unknown ……这应该不是JTAG的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面该SWD再试试,反正线都是兼容的,只有2跟有用的线,出错的几率小。要是还是连不上,就该查查硬件啦 ...

直接在调试环境中改成SWD模式吗?SW是哪几个接口,SWDIO,SWCLK,SWO?

网友C:
因为SWD直接使用的是JTAG中的4根线,省点事的尝试,不行还得找你的硬件问题。

SWD只用到SWDIO和SWCLK2根线,还有VCC & GND。

STM32不需用SWO线,其它品牌像TOSHIBA的CortexM3这根线不接还不行,JLink还一定要V8以上的硬件版本。

网友D:
检查一下目标板的供电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其他暂时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目标板的供电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其他暂时没想到。

我已经焊了3块板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不过3块都焊的不对吧: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SWD直接使用的是JTAG中的4根线,省点事的尝试,不行还得找你的硬件问题。

SWD只用到SWDIO和SWCLK2根 ...

我用的是ST—Link,不过JTAG口应该都一样,我选择sw模式后也无法找到内核,难道真是硬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焊了3块板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不过3块都焊的不对吧

你从ST官网上下载一个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
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ziliao&id=471
用他连一下目标板,看看是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ST官网上下载一个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
http://www.stmcu.org/download/index.php?act=ziliao& ...

我试了一下,连不上,提示下图的信息
unknown target connecte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连不上,提示下图的信息
unknown target connected

说明问题出在目标板上,不是软件的问题。
你检查下目标板上 STM32的Vss是否有虚焊?
我以前手工焊stm32f05x QFPN封装,就经常底部地常出问题: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就是仿真连不上。
重新多上点锡,就会好了。

你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D:
如果还不行,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实在想不到其他的了,反正你琢磨下目标板的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问题出在目标板上,不是软件的问题。
你检查下目标板上 STM32的Vss是否有虚焊?
我以前手工焊stm32f0 ...

VSSA和VDDA我都接好了的,然后芯片周围供电引脚的电压都测了,正常。
你刚刚说芯片底部?底部不是塑料外壳吗?需要堆锡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VSSA和VDDA我都接好了的,然后芯片周围供电引脚的电压都测了,正常。
你刚刚说芯片底部?底部不是塑料外 ...

底部塑料不用堆锡的。
我说的那个芯片STM32F051K8是底部公共VSS的面,它没有VSS引脚的。
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部塑料不用堆锡的。
我说的那个芯片STM32F051K8是底部公共VSS的面,它没有VSS引脚的。
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

嗯,懂了,我再去重新上点锡……
那个首次烧写程序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懂了,我再去重新上点锡……
那个首次烧写程序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吧 ...

烧写没要求的。
哪怕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随便烧个乱七八糟的*.bin文件进去,一样会成功。
你还可以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比对目标板中烧录的程序和你的.bin文件是否一致(如果目标板没加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写没要求的。
哪怕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随便烧个乱七八糟的*.bin文件进去,一样会成功。
你还 ...

你说有没有可能买的芯片就是坏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有没有可能买的芯片就是坏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正规渠道应该概率很小。
我到现在stm32F101x/F100x/F051x 总共实验了100多片,还没遇到直接焊上去就坏的情况。
其他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规渠道应该概率很小。
我到现在stm32F101x/F100x/F051x 总共实验了100多片,还没遇到直接焊上去就坏的 ...

你当时VSS共地没接好的时候,软件提示也是unknown target connect吗?我觉得MCU没连上,应该是提示no target connect的,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规渠道应该概率很小。
我到现在stm32F101x/F100x/F051x 总共实验了100多片,还没遇到直接焊上去就坏的 ...

那个STM32F107RCT6我是在华强北买的,18块钱一个,然后官网上好像都是3.4刀……

网友E:
提示“unknown target connected”应该是芯片没有正确连接到JLIKN。具体原因得一步步检查了!

网友F:
ST的东西在华强买,有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示“unknown target connected”应该是芯片没有正确连接到JLIKN。具体原因得一步步检查了! ...

我用的是ST-Link,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unknown就是未连接成功吗?还是说连接成功了,但是无法读取ARM内核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的东西在华强买,有风险呢

本来就是量少的,买几个的东西找代理商吗,o(︶︿︶)o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Link,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unknown就是未连接成功吗?还是说连接成功了,但是无法读取ARM ...

应该是指你电脑上面的keil,通过ST-Link没有识别到你的开发板的芯片,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自己有一次没有给开发板供电的情况用J-Link下载也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当时VSS共地没接好的时候,软件提示也是unknown target connect吗?我觉得MCU没连上,应该是提示no tar ...

之前的忘记了。
手头存档的错误报告,也只有关于虚焊后只能读不能写的报告。

不接目标板,肯定是no target connect。
unknown target connect,我的理解是连过去,目标板没有响应。

如果连成功的话,至少会读到芯片的信息Device Information。

网友G:
我遇到过两种情况出现这个提示:第一种,当时把下载口当普通IO用了,后来修复了。第二种,芯片虚焊了,对于PIN 100以上的,特别是144的,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估计你的芯片虚焊的可能性多一些,
建议楼主专门拿一块板子调试,重新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指你电脑上面的keil,通过ST-Link没有识别到你的开发板的芯片,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自己 ...

呃,开发板不供电的话,提示应该是no target connected,我刚刚试了,不是unknow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忘记了。
手头存档的错误报告,也只有关于虚焊后只能读不能写的报告。

连着目标板,不上电,提示也是no target connected,但是刚刚28楼的说会提示unknown target connected……

目标板没反应,是不是可能供电电压不够?如果说芯片是坏的,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能否加个QQ?菜鸟求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两种情况出现这个提示:第一种,当时把下载口当普通IO用了,后来修复了。第二种,芯片虚焊了,对于 ...

下图是我的原理图,我根本没接什么模块,而且程序一次也没烧入过,那应该不可能说是I/O复用了

有可能是虚焊吗?我让专业人士焊过一块,然后我自己又焊了一块,两块板子都是同样的实验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的东西在华强买,有风险呢

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帮我测试的话,怎么给你样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我的原理图,我根本没接什么模块,而且程序一次也没烧入过,那应该不可能说是I/O复用了

有可能是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体起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体起振吗?

STM32不是默认内部晶振的吗,只有程序中配置外部晶振才使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不是默认内部晶振的吗,只有程序中配置外部晶振才使用外部晶振吧?

...

是的,一般是这样,这个只是猜测,看描述这个问题软件关系不大,还是要检测电路板的各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般是这样,这个只是猜测,看描述这个问题软件关系不大,还是要检测电路板的各个地方 ...

嗯,但是电路我没什么模块,焊板子的话,我自己焊了两块,让别人焊了一块,都是一样的问题?真心无语啊

网友C:
看了你的电路图,基本没错。你把VBAT接到VCC在试试。

如还是不行,焊个最小系统,只要电源部分,MCU,JTAG,复位,其它都不要(VBAT要短接到VCC,你的原理图上没接,理论上Backup供电区有个小开关,在VCC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备份区的供电开关会自动连上VCC端,不过还是建议先与VCC短接试试)。用万用表直接测量MCU的四组VCC和GND以及VDDA和VSSA的电压是否正常,RST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再检查你的JTAG,按照JTAG的要求,口线上是要有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布线短些,不接也没问题,布线长了最好是接上。对一下参考手册的Debug章节,里面有说明。

上面说的ST-Link的那个软件只有在菜单选Connect,能连上那最小系统就正常啦。另外,不需要测试OSC引脚的时钟信号,因为STM32上电是用内部HSI在运行,无时钟信号输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但是电路我没什么模块,焊板子的话,我自己焊了两块,让别人焊了一块,都是一样的问题?真心无语啊

...

楼主,我看了你的原理图,建议两个地方检查:
1、你的BOOT0引脚,没有接下拉电阻到地,或接地吧?还是在别的地方设置了呢?没看到?BOOT0=0的时候,程序在FLASH运行,是不是这个导致没有程序运行,软件检测不到芯片呢

2、你的JTAG接口没接上拉电阻,虽然说STM32 JTAG接口内嵌,但官方推荐还是要加上,你可以按照标准JTAG加上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D:
路过关心下,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电路图,基本没错。你把VBAT接到VCC在试试。

如还是不行,焊个最小系统,只要电源部分,MCU,JTAG ...

斑竹说的很详细,先谢谢了
我现在把JTAG口给去掉了,用的SW模式,布线太长会不会造成目标设备无法识别啊?
要是最小系统下供电引脚都没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看了你的原理图,建议两个地方检查:
1、你的BOOT0引脚,没有接下拉电阻到地,或接地吧?还是在别 ...

芯片是刚买的,没有烧写过任何程序?首次烧写需要特殊哪些过程啊

上下拉电阻试过,没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芯片是刚买的,没有烧写过任何程序?首次烧写需要特殊哪些过程啊

上下拉电阻试过,没用 ...

你说的上拉下电阻是BOOT0引脚吗?
可以试试这样
把BOOT0连接到地端,JTAG增加上拉电阻,在用MDK或STM32 ST-LINK Utility读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上拉下电阻是BOOT0引脚吗?
可以试试这样
把BOOT0连接到地端,JTAG增加上拉电阻,在用MDK或STM32 S ...

boot那边有上下拉,JTAG那边也有,都试了,貌似还是不行啊

我测芯片引脚的压降,在1.8左右,这正常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boot那边有上下拉,JTAG那边也有,都试了,貌似还是不行啊

我测芯片引脚的压降,在1.8左右,这正常吗? ...

楼主测的哪个引脚是1.8V的电压呢?你的供电是3.3V的,虽然1.8V下可以工作。

你刚才是在BOOT0引脚接地(不是下拉),增加JTAG口上拉的情况下测试的吗?

你有STM32其它的开发板或芯片吗?把你这个板子的JTAG口引脚接线到其它板子的调试口,如果能够读取其它芯片,那就很肯定是芯片本身或周围电路问题了。我用的JTAG口都是用10K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的哪个引脚是1.8V的电压呢?你的供电是3.3V的,虽然1.8V下可以工作。

你刚才是在BOOT0引脚接地( ...

我说的是,不上电情况下,芯片引脚不是有二极管保护吗,那它压降应该在0.5——0.7V,但是我的压降就在1.8……

JTAG口我加过上拉,10k的,就是连开发板可以,连自己的板子不行,现在我对芯片越来越怀疑了……

你用的是STM32F哪个系列的?我的是STM32F107RCT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测的哪个引脚是1.8V的电压呢?你的供电是3.3V的,虽然1.8V下可以工作。

你刚才是在BOOT0引脚接地( ...

测的就是普通的I/O口,照理压降应该就在0.7左右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不上电情况下,芯片引脚不是有二极管保护吗,那它压降应该在0.5——0.7V,但是我的压降就在1.8 ...

STM32F103ZET6,那这样看来,有可能是你买这个批次的芯片有问题了,你再从淘宝上买几片散片试试吧,我以前在测试STM32F303VCT6芯片时遇到过一个问题,那个片子写了程序进去,总是不停地复位,换了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103ZET6,那这样看来,有可能是你买这个批次的芯片有问题了,你再从淘宝上买几片散片试试吧,我以 ...

嗯,打算明天再去买华强买几个,不过有点贵的说,o(︶︿︶)o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