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 CPU停止工作

楼主(2013-10-16):
我在使用PIC32MX 时  通过读音频信号 AD  进行运算处理数据,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当信号强度很大的时候 CPU 会停止工作(好像是程序停止了 CPU的供电和晶振都正常) 请教下各位.....谢谢啦

网友A:
不要用“好像”来描述,要有实际依据,比如在主循环里添加一个LED闪烁,当出现信号很大时看是否真正停止工作了。你的现象还可能是输入溢出后软件没有处理好,流程锁死了。

另外如果输入信号有可能过大时,需在输入端加入限幅保护电路,以免损坏MCU。

网友B:
没玩过PIC32,不好妄言。

但这似乎很明显是软件BU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好像”来描述,要有实际依据,比如在主循环里添加一个LED闪烁,当出现信号很大时看是否真正停止工 ...

增加了限幅电路,没再出现了。
另外溢出后软件处理也没做好。
摸索学习中....:)
谢谢。

网友C:
最近在用PIC32,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用PIC32,可以交流下

:) 菜鸟一枚  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