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一下基础知识:对锡焊的基本要求

楼主(2013-10-16):
        锡焊的质量是靠正确的操作工艺实现的,而绝不是把焊料简单的熔化堆积在被焊件的表面上,这种简单的堆积被称为虚焊。虚焊的焊点也许在短期内能稳定工作,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通过的电流变小或时断时续地通过电流,也可能使电路出现断路。因此对焊点的质量要求阳必须消灭虚焊现象,使焊点达到标准焊点的要求。
    焊点表面应呈现光滑状态,不应出现棱角及拉尖现象。产生不光泽的原因是焊料熔点高,电烙铁温度低,不能充分使焊料处于溶融状态,极易产生虚焊。产生拉尖的原因除焊接温度过高外,还与焊接时烙铁撤去的方向及速度有关。
    即使是选用可焊性好的材料作为焊件,但由于不清洁等原因仍可影响焊接质量。例如,被焊件表面有油污,指纹,杂质,氧化膜等。因此要求在焊接前,必须保证被焊件表面的清洁。对于污垢可用机械打磨及溶剂清洗方法去除;对于氧化膜可散助焊剂于以清除。
    焊剂的种类繁多,业余焊接可使用市售的焊锡膏,它具有易于焊接、迅速清洁、含酸适度及绝缘良好等特点,可用于一般印制电路的焊接。用法也很简单,将此膏抹于焊接处,然后再用烙铁熔焊料于焊接处即可。
    焊剂的用量增加,助焊的效果会增大,可焊性就越好,但焊剂残渣的副作用也会随之增加,有些焊剂的残渣不仅会腐蚀金属零件,而且也会使产品的绝缘性变差。因此,在焊接完成之后,必须对残渣进行彻底的清洗。
    提高锡焊的温度虽然可以提高锡焊的速度,但是锡焊温度过高反而会影响焊接的质量。温度过低又极易产生虚焊。因此,要根据情况适当掌握。通常把焊接温度控制在280到320度的范围内。

网友A:
产生不光泽的原因是焊料熔点高,电烙铁温度低,不能充分使焊料处于溶融状态,极易产生虚焊。产生拉尖的原因除焊接温度过高外,还与焊接时烙铁撤去的方向及速度有关。

网友A:
通常把焊接温度控制在280到320度的范围内。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把焊接温度控制在280到320度的范围内。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是啊,不过能做到这一点也很难呀,有些数据我个人感觉是要灵活去实行它,不能按规定去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困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把焊接温度控制在280到320度的范围内。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都是经验之谈啊  谢谢

网友C:
这个东西只有亲自动了手 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含义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E:
基础知识很重要的

网友F:
再重温一下当初学的东西

网友G:
焊剂的用量增加,助焊的效果会增大,可焊性就越好,但焊剂残渣的副作用也会随之增加,有些焊剂的残渣不仅会腐蚀金属零件,而且也会使产品的绝缘性变差。

网友G:
对于污垢可用机械打磨及溶剂清洗方法去除;对于氧化膜可散助焊剂于以清除。

网友G:
  焊点表面应呈现光滑状态,不应出现棱角及拉尖现象。产生拉尖的原因除焊接温度过高外,还与焊接时烙铁撤去的方向及速度有关。

网友H:
经验是最好的知识 学习了

网友I:
焊接时最重要的是需要注意虚焊

网友J:
往往不好看的就是不好的。。

楼主:
楼上好几位朋友的补充还是挺不错的,希望朋友们继续总结,继续分享。

网友K:
顶一下 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L:
楼上的高手好多 帮顶

网友M:
焊剂的种类繁多,业余焊接可使用市售的焊锡膏,它具有易于焊接、迅速清洁、含酸适度及绝缘良好等特点,可用于一般印制电路的焊接。用法也很简单,将此膏抹于焊接处,然后再用烙铁熔焊料于焊接处即可。

网友M:
做开发的时候,用焊锡膏来焊接电子元器件的很合适的

网友N(2014-02-12):
学习前人积累的经验,运用正确的方法,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