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sst89E564rd的抗干扰性好不好?

楼主(2013-10-16):
用过stc跟新唐的,电路板的地是接外壳,用新唐的抗干扰性不好,用手一摸外壳,由于有静电,仪表马上复位,但用stc的没问题,可是stc的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程序要用到60k的flash,想换一款flash大于60k,抗干扰性跟稳定性都好的51单片机,从网上查到sst89E564rd也有64k的flash,但没用过不敢轻易使用,有没有对这款芯片了解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芯片的ESD防护已经是最后一级了,再烂的单片机,也不会烂奥手摸外壳就复位。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自己的硬件设计太糟糕了。请楼主仔细清理自己的硬件设计,有没有悬浮端口,有没有进行接口ESD防护,有没有使用高阻值电阻。

楼主:
可是以前用过89c51,89s51,还有用stc的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你要知道STC的品质是肯定不如SST的,还是多从正规设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一些。

楼主:
sst的芯片往里写程序需要购买专用的编程器吗?

网友B:
SST的MCU在本世纪初用过一些,做ESD或EFT测试,质量很差的,所以后来SST的MCU基本近似停产了,专心做FLASH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t的芯片往里写程序需要购买专用的编程器吗?

可以用他们自己的串口工具从串口下载的。我们做Epson 74mm针式打印头控制的时候用过,打印头那么大的电磁扰动和电源纹波都没见死过。

楼主:
哦,那跟新唐的一样,都要用他们专用的下载工具,多谢了

网友C:
sst被微芯收购了。不过买几个样片试试还是好的,实践得真知嘛。
不过STC等MCU都容易不稳定,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设计,是否有没注意的地方。

楼主:
这么说sst的芯片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保证长期供货呢

楼主:
非常怪异,只有用那一个外壳出现这个问题,其他的都没事

网友D:
推荐用笙泉的MA84G564-64或者MPC89E515,抗干扰方面有跟SST做过比对,笙泉的ESD可以做到1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