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原理图导入PCB中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为什么导入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问题呢?电气特性明明已经加上了的!谢谢各位,求解!

网友A:
检查一下原理图和PCB的元件封装引脚序号是否一致!

网友B:
若不是首次导入出现的问题,可尝试在网络表编辑器里将受影响的网络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是首次导入出现的问题,可尝试在网络表编辑器里将受影响的网络删除。 ...

这次是首次!只是之前有的时候是第二次导入的时候有这种问题。我想知道出线这种问题的原因所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是首次!只是之前有的时候是第二次导入的时候有这种问题。我想知道出线这种问题的原因所在!谢谢 ...

这个通常是封装问题,就是说原理图库中的引脚与PCB库中的封装引脚的Designater对应不上。

网友D:
应该是封装问题,看看SCH中的封装可对。

网友B:
认真看看这些有问题器件封装,有些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需要重点关注
比如二极管、三极管,原理图中用123,PCB封装用BCE
这样的话,软件是无法识别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认真仔细核对的!有问题的话,我还会继续问的!不要嫌我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