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 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6):
nand flash 写之前需要擦除,如果再次写同一块不同页就会把其他页给擦除掉,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把以前写过的也读出来然后再写回去呢?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二,先行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有选择页的引脚吗   全部插除之后  写不同页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只需翻页就可以啦

楼主:
如果想保留第一次写的数据,第二次写数据时从下一个地址开始写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