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单片机有什么USB接口好用,主要代换232通讯

楼主(2013-10-16):
51单片机有什么USB接口好用,主要代换232通讯? 232通讯口现在主机基本都没有,用USB转232的基本没有稳定的,在工业下都会死机。 现在有没有那种那USB键盘一样,上位机用通用驱动,无须安装驱动。那下位机,单片机能用什么芯片实现通用USB通讯?速度倒不是要求很高,能达到RS232 19200及其加倍波特率就可以了。
望大家给介绍几款。FT232 之类的USB转串的,就算了。反正我从没做稳定过,就算立特的USB线,也从没稳定过。

网友A:
有用过SiliconLab的USB转串口芯片没?有没有分析过死机是硬件死的还是软件死的?51带USB的可以在Silicon之类的超级51里看一下,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只有换PIC16之类带USB的,或者直接上Cortex。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分析一下死机的原因,这种ASIC都要死的场合,USB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以前死机是USB转串的芯片,FT232之类的。硬件没问题,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用立特的线也是一样,软件更没问题,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总体来说,还是侵向于接口芯片,不想用集成USB的

楼主:
没有人用过类似的吗?好想用那种做USB狗的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USB在工业环境下本身就不稳定,以前用笔记本在车间里经常USB鼠标失灵,笔记本用电池供电就好多了。

楼主:
那为什么人家的那种加密狗啊,都不会出错啊?所以关键不是工业环境下吧?

网友C:
如果FTDI的FT232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估计那些单片机更无能为力了
FTDI家的USB桥接芯片是以兼容性和可靠性著称的

网友D:
很多USB转串口的应用,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但问题并不在USB转串口的硬件,也不在驱动。而在于应用程序本身没有写好。
楼主可以试试我的eagleComm串口测试程序,我进行了很多处理,可以防止出现死机的现象。

楼主(2013-12-23):
HID设备的接口芯片有没有,就象键盘一样能被电脑识别?

网友E:
笙泉的84系列单片机就带USB功能。附件是芯片资料

网友F(2017-08-18):
USB单片机可以看下CH558

网友G:
usb转串光电隔离一下,会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