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基于DSP开关磁阻电机的起动发电的问题。

楼主(2013-10-16):
本人是研二学生,课题定在开关磁阻电机的起动发电,导师说是用到DSP来控制,请问吧友有人涉及这一方面吗?该从何入手,DSP都还在初学。。。

网友A:
驱动器不自己做吧   如果这个不做 就简单些了
DSP你如果要看  肯定先要大体确定一款型号  个人建议你学习28335
了解了电机的大体控制之后   就开始抓DSP
调试先输出PWM波   熟练使用28335的事件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不自己做吧   如果这个不做 就简单些了
DSP你如果要看  肯定先要大体确定一款型号  个人建议你学习28 ...

忘了说了 导师让我用的2812的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会啊  我该怎么搞呢  我手头上有一本书  就是手把手教你学DSP  现在在看书学 这样你看行么?  还是你建议我该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 导师让我用的2812的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会啊  我该怎么搞呢  我手头上有一本书  就是手把手教你学 ...

行 啊   这本书是讲的最详细的   归根到底还是个单片机  不要害怕
比如你要学习ADC了   找一段没问题的AD转换代码   然后看书对照例程
理解过程和寄存器配置的功能    就懂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书的同时要尝试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 啊   这本书是讲的最详细的   归根到底还是个单片机  不要害怕
比如你要学习ADC了   找一段没问题 ...

好的 谢谢拉。。。我去努力学习去。。。不会再问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 啊   这本书是讲的最详细的   归根到底还是个单片机  不要害怕
比如你要学习ADC了   找一段没问题 ...

不好意思  问你一下  我把CCS的output给窗口化了,怎么把它给弄回去,就是停靠在CCS软件最下面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问你一下  我把CCS的output给窗口化了,怎么把它给弄回去,就是停靠在CCS软件最下面的样子 ...

没太明白  到CCS软件的view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  到CCS软件的view下看看

.out文件怎么样才能生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ut文件怎么样才能生成啊?

建工程之后   build后就会生成.out的
到工程目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工程之后   build后就会生成.out的
到工程目录下看看

还是您帮我跑一下这个程序吧。我跑了这个程序之后说stopflag没有定义,我试着在缺定义的.C
文件里加入int stopflag运行之后就是缺少.out文件 我觉得是我加的定义不对,您能帮我看看么,帮我修改一下定义

楼主:
这个是附件@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附件@zhangmangui

错误较多  stopflag没有定义  并且没有外部声明
初始化ADC也没有具体的函数
改了一下   没错误了  但是还要你根据功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较多  stopflag没有定义  并且没有外部声明
初始化ADC也没有具体的函数
改了一下   没错误了  但 ...

好的 谢谢 版主真是大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