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如果没人带的话,靠自己摸索实在有点困难 ……

楼主(2013-10-16):
硬件工程师如果没人带的话,靠自己摸索实在有点困难 。硬件工程师地位不怎么好,一毕业很明显的,软件和硬件的同学待遇差很多。后头大家都在涨,而且做硬件的一开始都是打杂的,一年后软件的能写很多程序了,硬件的还是只能在打螺丝,即使你私底下学会很多东西,而领导未必让你上台……做硬件挺困难的啊啊啊 ……

网友A:
我有过同感   但是后来我就自己设计硬件   然后上面的代码也是自己写
这样整个系统都是自己搞了
如果你把自己完全定到了只硬件   就成了打杂的了
只把它当做一个你的优势

网友B:
做硬件的关键是要多动手的,特别是要调程序的

网友B:
还有学会做硬件设计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电感等等的选型做起

网友C:
如果公司条件宽松 自己调完板子就再写写驱动啥的
别管领导会不会让你上 自己学到东西才是真的
学得差不多了如果还不让你上果断走人
如果公司条件不够宽松禁止你自己学 也尽快想办法走人

网友D:
我现在刚出来几个月,做硬件的是深有体会的,但是我们的工程师还让我自己设计两个硬件系统呢,软件ARM我也不会啊,要是DSP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学呢,感觉确实要软硬兼施是最好的,要不断的壮大自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同感   但是后来我就自己设计硬件   然后上面的代码也是自己写
这样整个系统都是自己搞了
如果你 ...

如果我是老板,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方案的实现中硬件设计一定必须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老手。新手不敢用,除非他已经通过一些工作证明了他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否则担当的风险太大,因为硬件里面的black magic太多,而且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成本、可靠性和项目的风险控制。软件倒还可以改,只要不出大的错误,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一些在成熟方案或者平台上修修改改补补的硬件方面的工作,可以交给不是特别信任的人来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硬件工程师”一直在打杂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是老板,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方案的实现中硬件设计一定必须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老手。新手不敢用,除非他 ...

现在大多数公司都产品都偏数字化  硬件设计也就是一些接口的设计
别人也觉得没多大难的

网友F:
深有同感啊

网友G:
同感啊 做硬件要不要这么困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多数公司都产品都偏数字化  硬件设计也就是一些接口的设计
别人也觉得没多大难的 ...

同意,普通数字产品已经无硬件了,只有板级工艺,元器件容差性。 做一两套硬件系统就差不多能掌握。
以软件为主才是正途!

网友I:
在高速电路设计上要求硬件工程师会的东西比较多吧,比如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分析等

网友A:
看来搞硬件的兄弟们还挺多的 啊
我们还是向软偏一下

网友J:
嗯,确实如此,我3月份开始离开学校进入了一家小公司,一进去,老大问我做软还是硬,我想了哈,在学校的时候软硬都在做,而且都喜欢,之前找工作的时候也在纠结是软还是硬。最后我选择了硬,于是乎,我开始了原理图设计,PCB画板,采购,装配,CAD机械出图....等打杂工作。而且小公司,本来一个人就要当几个人来用。

网友K:
看来俺自己也得多学习软件了!最近老搞硬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嗯,确实如此,我3月份开始离开学校进入了一家小公司,一进去,老大问我做软还是硬,我想了哈,在学校的时 ...

我们都一样的。。。理解

网友L:
同感~~飘过~~

网友M(2014-01-26):
待遇一部分看公司,一般很多公司对软件比较器重 .

网友N:
如果只是接口硬件设计的话  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