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启动详解(以2812为例)

楼主(2013-10-16):
从0X3F FFC0处复位→执行0X3F FC00地址处的初始化引导函数(Initboot) →根据GPIO选择引导模式→确定用户程序入口地址→从入口处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输入外部引脚为/XRS, 当/XRS为低电平时,DSP终止执行,PC指向地址:0x3FFFC0,当/xRS变成高电平时,DSP开始执行0x3FFFC0中存放的指令。这条指令是条跳转指令或者说是复位中断向量,这个中断向量指向地址0X3F FC00处的初始化引导函数(Initboot),即将地址0x3FFC00(函数initboot的首地址)发给PC,值得注意的是:地址0X3F FFC0也有片内、片外两种,具体的选择情况是:当系统上电运行时,根据XMP/MC引脚的状态决定是从片外的3fffc0处读取复位向量或者时从片内的rom的3fffc0处读取复位向量。低电平方式下从片内读取,高电平方式下从片外读取。InitBoot 函数所做工作有:1.初始化状态寄存器;2.将堆栈指针设为0x400(0x400 - 0x44F作为启动过程中的堆栈);3.读CSM密码保护部分;如果是从片内读取的,则以上程序都是被固化在rom中的,无法更改,4.调用
SelectBootMode;模式的选择是由四个引脚GPIOF4(SCITXDA), GPIOF12(MDXA), GPIOF3
(SPISTEA), GPIOF2(SPICLK5).的状态决定的,若为1xxx则跳转到FLASH地址0x3F7FF6, 0010为H0 SARAM地址为0x3F8000. 调用ExitBoot
以上是BootROM完成的工作。从entrypoint开始,就进入用户程序区了。对于汇编程序,可以在程序起点处写一条跳转到Start(如果 程序起点是Start)的指令。汇编情况比较简单,跳转到Start后,各项初始化代码工作都由自己完成。对于C语言程序,通常的做法是在程序起点处放置 一条跳转指令,转到_c_init0。 这个程序可在
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中找到,然后程序的执行分为使用或不使用BIOS两种情况。

从rts.src中提取boot28.inc文件,其中包括对于不使用BIOS的情况下,启动后从_c_init0到main函数中间所做的工 作。因为这段代码是由C编译器自动运行的,因而常被初学者忽视,以致对其后自己编写的C代码的运行环境不清楚。这一段程序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 分配C堆栈;
◇ 建立C运行环境(CPU寄存器和模式寄存器的配置); ◇ 复制cinit、pinit表、.const、.econst常量到工作区; ◇ 跳转到main函数。
  这段代码声明了2个全局变量:__stack,系统堆栈栈底;_c_int00,启动函数。下面列出了C运行环境的初始化程序部分代码:   C28OBJ;选择C28x对象模式 C28ADDR;清除地址模式位 C28MAP;设置M0M1模式
CLRCPAGE0;使用堆栈寻址模式
MOVWDP,#0;初始化DP指向低64K地址 CLRCOVM;关闭溢出模式 ASP;确保SP对齐
  这些代码设置了C语言的运行环境。在用户程序中编写的汇编代码不应该破坏这个环境,否则C语言将无**常运行。
boot rom中存放的bootloader源文件可在文件TMS320x281x DSP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的附件中找到,可从TI网站上搜索该文件
PC的作用:为了保证程序(在操作系统中理解为进程)能够连续地执行下去,CPU必须具有某些手段来确定下一条指令的地址。而程序计数器正是起到这种作用,所以通常又 称为指令计数器。在程序开始执行前,必须将它的起始地址,即程序的一条指令所在的内存单元地址送入PC,因此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即是从内存提取的第 一条指令的地址。当执行指令时,CPU将自动修改PC的内容,即每执行一条指令PC增加一个量,这个量等于指令所含的字节数,以便使其保持的总是将要执行 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由于大多数指令都是按顺序来执行的,所以修改的过程通常只是简单的对PC加1。

来自网络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

楼主:
DSP/BIOS的启动顺序

当DSP/BIOS的应用程序启动时,一般遵循下面的步骤:

1)  初始化DSP:DSP/BIOS程序从C/C++环境入口c_int00开始运行。对于C6000平台,在c_int00开始处,系统栈指针(B15)和全局页指针(B14)被分别设置在堆栈断的末尾和.bss断的开始。控制寄存器AMR、IER、CSR等被初始化;

2)  初始化.bss段:当堆栈被设置完成后,初始化任务被调用,利用.cinit的记录对.bss断的变量进行初始化;

3)  调用BIOS_init初始化用到的各个模块:BIOS_init调用MOD_init对配置用到的各个模块进行初始化,包括HWI_init、HST_init、IDL_init等;

4)  处理.pinit表:.pinit表包含一些指向初始化函数的指针,对C++程序,全局对象类的创建也在此时完成;

5)  调用用户程序的main函数:用户main函数可以是C/C++函数或者汇编语言函数,对于汇编函数,使用_main的函数名。由于此时的硬件、软件中断还没有被使能,所以在用户主函数的初始化中需要注意,可以使能单独的中断屏蔽位,但是不能调用类似HWI_enable的接口来使能全局中断;

6)  调用BIOS_start启动DSP/BIOS:BIOS_start在用户main函数退出后被调用,它负责使能使用的各个模块并调用MOD_startup启动每个模块。包括CLK_startup、PIP_startup、SWI_startup、HWI_startup等。当TSK管理模块在配置中被使用时,TSK_startup被执行,并且BIOS_start将不会结束返回;

7)  执行idle循环:有两种方式进入idle循环。当TSK管理模块使能时,任务调度器运行的TSK_idle任务调用IDL_loop在其它任务空闲时进入idle循环;当TSK模块未被使用时,BIOS_start调用将返回,并执行IDL_loop进入永久的idle循环,此时硬件和软件中断可以抢占idle循环得到执行。由于idle循环中管理和主机的通信,因此主机和目标机之间的数据交互可以进行了。

编译选项设置

CCS环境下,可以为工程文件(.pjt)指定编译选项,也可以为具体的每一个文件指定编译选项。

编译选项可以通过工程文件或者某个具体的.c文件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在弹出窗口中选这“Build Options”,或者点击菜单栏ProjectàBuild Options,弹出如下图窗口:

编译选项分为:Basic,Advanced,Feedback,Files,Assembly,Parser,Preprocessor,,Diagnositcs共八类。每一类又细分为若干选项设置。

单击右下角的Help,可以获得每个具体选项的含义。下表中列出与编译调试密切相关的编译选项。表中未说明的选项使用默认选项即可。

在链接选项页中,可设置输出文件和内存映射文件的路径以及需要包含的库文件,如下图所示:

在Serach Path和Libraries中,可将芯片支持库(CSL)的路径和使用的库文件设置好,这样就不需要在工程中添加库文件了。由于CCS v3.2默认没有带支持TCI6482的CSL v3.x的库,可将最新的CSL拷贝到CCS目录下,建议统一路径名称,以免不同机器建立的工程不能兼容。通常库文件中末尾带e的为Big Endian库,不带e的为Little Endian库,需要根据Complier选项中的选择分别选用

网友A:
肿么没人呢,路过了,留下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肿么没人呢,路过了,留下脚印

非常感谢  第一个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用,赞!!!

谢谢支持

网友C:
码字不容易,顶一个

网友D:
楼主很认真呢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认真呢 赞一个

资料大多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而已
谢谢支持

网友E:
很有用 楼主很辛苦啊 顶一个

网友F:
龙哥您好,我想问在“通过读取IO引脚的状态决定所需要的引导模式”,模式的选择是由四个引脚GPIOF4(SCITXDA), GPIOF12(MDXA), GPIOF3 (SPISTEA), GPIOF2(SPICLK5).的状态决定的,那么引脚状态到底怎样来引导模式?难道需要外部硬件来拉低或拉高相应的GPIO引脚吗?这样的话其引导过后GPIO引脚还可以当做普通IO口来用吗?跪求给予解答,谢谢您,不胜感激哈

网友G:
这真真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龙哥您好,我想问在“通过读取IO引脚的状态决定所需要的引导模式”,模式的选择是由四个引脚GPIOF4(SCITXD ...

你的开发板没有引出这些引脚吗   一般的都会将这些引脚拉出  通过跳线帽等可以选择上拉还是地
这样就决定了启动模式
一般的处理方式是上拉后你还是可以做普通IO口  可以控制外设的高低
如果你的外面下拉状态没有串小阻值电阻  直接接地选择启动模式的话  你如果当做IO口使用  输出高电平时会出现和选择模式连接的地短路  所以最好串个500欧左右的电阻  防止这种情况  也不影响模式选择和IO口的使用

网友H:
留个脚印,有空细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开发板没有引出这些引脚吗   一般的都会将这些引脚拉出  通过跳线帽等可以选择上拉还是地
这样就决定 ...

顿时明白了,谢谢您,永远支持龙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顿时明白了,谢谢您,永远支持龙哥!

那就好  呵呵   相互帮助

网友I:
学习CMD文件的。

网友I:
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J(2013-11-23):
版主,我有个相关问题请你指教,我用的是28069开发板,我把程序下到Flash,在调试界面里点击reset CPU按键会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75c" ,我对应了一下该地址,是在引导rom区域里Bootloader Functions函数段中的地址。我想这是不是我在3FFFC0地址里直接放了codestart段有关啊?从而导致复位时没调用Initboot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版主,我有个相关问题请你指教,我用的是28069开发板,我把程序下到Flash,在调试界面里点击reset CPU按键 ...

如果是要调试   你应该load到RAM中运行才对
烧写flash和在线调试是不同的

网友J:
但我烧到FLASH里也可以单步调试,暂停什么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我烧到FLASH里也可以单步调试,暂停什么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那就还是搬移到了RAM中跑的

网友K(2014-02-28):
讲的很不错,这两天想烧写一下FLASH   到时请教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讲的很不错,这两天想烧写一下FLASH   到时请教版主

2000自带flash的   烧写都由CCS的插件完成  很简单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2000自带flash的   烧写都由CCS的插件完成  很简单的

恩 烧的时候遇到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了  就是烧写进去的话,必须还得连上仿真器才能工作   把JTGA拔了就不成功了  我看看斑竹以前发的那个帖子,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恩 烧的时候遇到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了  就是烧写进去的话,必须还得连上仿真器才能工作   把JTGA拔了就不成 ...

不会吧  你烧写提示成功了   拔掉仿真器重新上电就不工作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你烧写提示成功了   拔掉仿真器重新上电就不工作了?

对   烧写提示成功,但是一把仿真器拔了  就不正常了  插上去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   烧写提示成功,但是一把仿真器拔了  就不正常了  插上去又正常了

控制器外部的一些跳线选择的引脚有没有选择对
你的意思是你烧写完  仿真器也在  CCS也连接上  此时代码是运行的
然后你断开CCS  断电重新上电后   代码就不运行
再次接上JTAG   不用CCS连接到DSP上也就运行正常了?还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控制器外部的一些跳线选择的引脚有没有选择对
你的意思是你烧写完  仿真器也在  CCS也连接上  此时代码 ...

引脚我都是按从FLASH运行通过硬件实现的,我的情况是烧写完之后,把电,JTAG,CCS都断开之后,再上电不出现象,但是一把Jtag连接上就好使了,但是我刚才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我本来就是观察一个管脚上的PWM波,但是我发现,但JTGA插上的时候,波形很规范,可以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但是把JTGA拿下来的时候,波形不规范,但是还是有的,只不过无法从直观上观察到发光二极管发光就是,也就是说,现象和我在RAM里调试的完全不同,加上JTga就对了    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脚我都是按从FLASH运行通过硬件实现的,我的情况是烧写完之后,把电,JTAG,CCS都断开之后,再上电不出 ...

只是把JTAG口插上  USB端有没有接到电脑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是把JTAG口插上  USB端有没有接到电脑上?

插上了。。USB拔了的话也是不正常的状态,斑竹我再问一个问题,在主函数里面执行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将初始化Flash代码复制到RAM
这个函数,是不是只是把通过#pragma CODE_SECTION(函数, "ramfuncs")处理的函数复制到RAM对吧,没有经过这样处理的函数还是在FLASH中执行对吗??
麻烦版主了

网友K:
烧写又都正常了,重新烧写了一遍,麻烦版主解答下我那个疑问。。还有就是GEL在烧写的过程中是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烧写又都正常了,重新烧写了一遍,麻烦版主解答下我那个疑问。。还有就是GEL在烧写的过程中是必须的吗? ...

GEL只是对你的ccs功能和存储器等进行初始化   不是必要的  它的重要性在于计算机模拟环境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插上了。。USB拔了的话也是不正常的状态,斑竹我再问一个问题,在主函数里面执行
MemCopy(&RamfuncsLoadS ...

搬移应该只是搬移代码段

网友K:
引用 楼主:
搬移应该只是搬移代码段

恩    谢谢斑竹,那是不是说如果我程序中只用了一次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将初始化Flash代码复制到RAM
这个函数,也就是初始化flash控制寄存器,再就没有其他的复制操作,那是不是只有初始化FLASH的程序在RAM中执行,其他的功能都是在FLASH中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恩    谢谢斑竹,那是不是说如果我程序中只用了一次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 ...

搬移后肯定都是在RAM中执行了
你可以对比一下  比如蜂鸣器的发声频率
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明显慢 搬移后运行频率明显变快了

网友L:
关于FLASH搬移到RAM中的**里运行的**应该不少,应该好解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搬移后肯定都是在RAM中执行了
你可以对比一下  比如蜂鸣器的发声频率
在flash中运行的时候明显慢 搬移 ...

那我就有点迷糊了

斑竹那您看看这个TI的测试程序

// TI File $Revision: /main/3 $
// Checkin $Date: July 2, 2007   11:31:49 $
//###########################################################################
//
// FILE:   DSP28_281xFlash.c
//
// TITLE:  DSP281x Flash example.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1x V1.00 header files.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Flash" operation.
//
//          This example runs the EV Timer Period example from the
//          Flash.
//
//          1) Build the project
//          2) Flash the .out file into the device.  This program will fit on
//             an F2812 or an F2810
//          3) Set the hardware jumpers to boot to Flash
//          4) Use the included GEL file to load the project, symbols
//             defined within the project and the variables into the watch
//             window.
//
//          Steps that were taken to convert the EV example from RAM
//          to Flash execution:
//
//          - Change the linker cmd file to reflect the flash memory map.
//            This example uses the DSP281x F2812.cmd file.
//          - Make sure any initialized sections are mapped to Flash.
//            In SDFlash utility this can be checked by the View->Coff/Hex
//            status utility. Any section marked as "load" should be
//            allocated to Flash.
//          - Make sure there is a branch instruction from the entry to Flash
//            at 0x3F7FF6 to the beginning of code execution. This example
//            uses the 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 file to accomplish this.
//          - Set boot mode Jumpers to "boot to Flash"
//          - For best performance from the flash, modify the waitstates
//            and enable the flash pipeline as shown in this example.
//            Note: any code that manipulates the flash waitstate and pipeline
//            control must be run from RAM. Thus these functions are located
//            in their own memory section called ramfuncs.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sets up EVA Timer 1, EVA Timer 2, EVB Timer 3
//          and EVB Timer 4 to fire an interrupt on a period overflow.
//          A count is kept each time each interrupt passes through
//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EVA Timer 1 has the shortest period while EVB Timer4 has the
//          longest period.
//
//          ISR Locations:
//                eva_timer1_isr  executed from RAM, puts flash in sleep mode
//                eva_timer2_isr  executed from RAM, puts flash in standby mode
//                evb_timer3_isr  executed from RAM, puts flash in sleep mode
//                                              and later moves it to standby
//                evb_timer4_isr  executed from FLASH
//
//          Watch Variables:
//
//                EvaTimer1InterruptCount;
//                EvaTimer2InterruptCount;
//                EvbTimer3InterruptCount;
//                EvbTimer4InterruptCount;
//
//###########################################################################
// $TI Release: DSP281x C/C++ Header Files V1.20 $
// $Release Date: July 27, 2009 $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Functions that will be run from RAM need to be assigned to
// a different section.  This section will then be mapped using
// the linker cmd file.
#pragma CODE_SECTION(eva_timer1_isr, "ramfuncs");//eva_timer_isr为一个函数名
#pragma CODE_SECTION(eva_timer2_isr, "ramfuncs");
#pragma CODE_SECTION(evb_timer3_isr, "ramfuncs");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eva_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void eva_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void evb_timer3_isr(void);
interrupt void evb_timer4_isr(void);
void init_eva_timer1(void);
void init_eva_timer2(void);
void init_evb_timer3(void);
void init_evb_timer4(void);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32 EvaTimer1InterruptCount;
Uint32 EvaTimer2InterruptCount;
Uint32 EvbTimer3InterruptCount;
Uint32 EvbTimer4InterruptCount;
Uint32 LoopCount;

// These are defined by the linker (see F2812.cmd)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1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1PINT = &eva_timer1_isr;
   PieVectTable.T2PINT = &eva_timer2_isr;
   PieVectTable.T3PINT = &evb_timer3_isr;
   PieVectTable.T4PINT = &evb_timer4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init_eva_timer1();
   init_eva_timer2();
   init_evb_timer3();
   init_evb_timer4();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Copy time critical code and Flash setup code to RAM
//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SR functions: EvaTimer1(), EvaTimer2()
// EvbTimer3 and and InitFlash();
// The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and RamfuncsRunStart
// symbols are created by the linker. Refer to the F2812.cmd fi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
//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
   InitFlash();

   // Initialize count values to 0
   EvaTimer1InterruptCount = 0;
   EvaTimer2InterruptCount = 0;
   EvbTimer3InterruptCount = 0;
   EvbTimer4InterruptCount = 0;
   LoopCount = 0;

   // Enable PIE group 2 interrupt 4 for T1PINT
   PieCtrlRegs.PIEIER2.all = M_INT4;
   // Enabl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 for T2PINT
   PieCtrlRegs.PIEIER3.all = M_INT1;
   // Enable PIE group 4 interrupt 4 for T3PINT
   PieCtrlRegs.PIEIER4.all = M_INT4;
   // Enable PIE group 5 interrupt 1 for T4PINT
   PieCtrlRegs.PIEIER5.all = M_INT1;

   // Enable CPU INT2 for T1PINT, INT3 for T2PINT, INT4 for T3PINT
   // and INT5 for T4PINT:
   IER |= (M_INT2 | M_INT3 | M_INT4 | M_INT5);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while(1)
   {
       LoopCount++;
   }

}

void init_eva_timer1(void)
{
    // Initialize EVA Timer 1:
    // Setup Timer 1 Registers (EV A)
    EvaRegs.GPTCONA.all = 0;

    // Set the Period for the GP timer 1 to 0x0200;
    EvaRegs.T1PR = 0x0200;       // Period
    EvaRegs.T1CMPR = 0x0000;     // Compare Reg

    //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1
    // Count up, x128, internal clk, enable compare, use own period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 1;
    EvaRegs.EVAIFRA.bit.T1PINT = 1;

    // Clear the counter for GP timer 1
    EvaRegs.T1CNT = 0x0000;
    EvaRegs.T1CON.all = 0x1742;

    // Start EVA ADC Conversion on timer 1 Period interrupt
    EvaRegs.GPTCONA.bit.T1TOADC = 2;

}

void init_eva_timer2(void)
{
    // Initialize EVA Timer 2:
    // Setup Timer 2 Registers (EV A)
    EvaRegs.GPTCONA.all = 0;

    // Set the Period for the GP timer 2 to 0x0200;
    EvaRegs.T2PR = 0x0400;       // Period
    EvaRegs.T2CMPR = 0x0000;     // Compare Reg

    //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2
    // Count up, x128, internal clk, enable compare, use own period
    EvaRegs.EVAIMRB.bit.T2PINT = 1;
    EvaRegs.EVAIFRB.bit.T2PINT = 1;

    // Clear the counter for GP timer 2
    EvaRegs.T2CNT = 0x0000;
    EvaRegs.T2CON.all = 0x1742;

    // Start EVA ADC Conversion on timer 2 Period interrupt
    EvaRegs.GPTCONA.bit.T2TOADC = 2;
}

void init_evb_timer3(void)
{
    // Initialize EVB Timer 3:
    // Setup Timer 3 Registers (EV B)
    EvbRegs.GPTCONB.all = 0;

    // Set the Period for the GP timer 3 to 0x0200;
    EvbRegs.T3PR = 0x0800;       // Period
    EvbRegs.T3CMPR = 0x0000;     // Compare Reg

    //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3
    // Count up, x128, internal clk, enable compare, use own period
    EvbRegs.EVBIMRA.bit.T3PINT = 1;
    EvbRegs.EVBIFRA.bit.T3PINT = 1;

    // Clear the counter for GP timer 3
    EvbRegs.T3CNT = 0x0000;
    EvbRegs.T3CON.all = 0x1742;

    // Start EVA ADC Conversion on timer 3 Period interrupt
    EvbRegs.GPTCONB.bit.T3TOADC = 2;
}

void init_evb_timer4(void)
{
    // Initialize EVB Timer 4:
    // Setup Timer 4 Registers (EV B)
    EvbRegs.GPTCONB.all = 0;

    // Set the Period for the GP timer 4 to 0x0200;
    EvbRegs.T4PR = 0x1000;       // Period
    EvbRegs.T4CMPR = 0x0000;     // Compare Reg

    //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bits for GP timer 4
    // Count up, x128, internal clk, enable compare, use own period
    EvbRegs.EVBIMRB.bit.T4PINT = 1;
    EvbRegs.EVBIFRB.bit.T4PINT = 1;

    // Clear the counter for GP timer 4
    EvbRegs.T4CNT = 0x0000;
    EvbRegs.T4CON.all = 0x1742;

    // Start EVA ADC Conversion on timer 4 Period interrupt
    EvbRegs.GPTCONB.bit.T4TOADC = 2;
}

// This ISR MUST be executed from RAM as it will put the Flash into Sleep
interrupt void eva_timer1_isr(void)
{
    Uint16 i;

    // Put the Flash to sleep
    FlashRegs.FPWR.bit.PWR = FLASH_SLEEP;

    EvaTimer1InterruptCount++;
    // Short Delay to simulate some ISR Code
    for(i = 1; i < 0x03FF; i++) {}

    // Enabl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timer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 1;

    // Note: To be safe, use a mask value to write to the entire
    // EVAIFRA register.  Writing to one bit will cause a read-modify-write
    // operation that may have the result of writing 1's to clear
    // bits other then those intended.
    EvaRegs.EVAIFRA.all = BIT7;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PIE group 2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2;
}

// This ISR MUST be executed from RAM as it will put the Flash into Standby
interrupt void eva_timer2_isr(void)
{
    Uint16 i;

    // Put the Flash into standby
    FlashRegs.FPWR.bit.PWR = FLASH_STANDBY;

    EvaTimer2InterruptCount++;

    // Short Delay to simulate some ISR Code
    for(i = 1; i < 0x02FF; i++) {}

    // Enabl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timer
    EvaRegs.EVAIMRB.bit.T2PINT = 1;

   // Note: To be safe, use a mask value to write to the entire
   // EVAIFRB register.  Writing to one bit will cause a read-modify-write
   // operation that may have the result of writing 1's to clear
   // bits other then those intended.
   EvaRegs.EVAIFRB.all = BIT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recieve more interrupts from PIE group 3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 This ISR MUST be executed from RAM as it will put the Flash to sleep
// and then later move it to Standby
interrupt void evb_timer3_isr(void)
{

    Uint16 i;

    // Put the Flash to sleep
    FlashRegs.FPWR.bit.PWR = FLASH_SLEEP;

    EvbTimer3InterruptCount++;

    // Short Delay to simulate some ISR Code
    for(i = 1; i < 0x01FF; i++) {}

    // Sometime later, move the Flash to standby
    FlashRegs.FPWR.bit.PWR = FLASH_STANDBY;

    // Note: To be safe, use a mask value to write to the entire
    // EVBIFRA register.  Writing to one bit will cause a read-modify-write
    // operation that may have the result of writing 1's to clear
    // bits other then those intended.
    EvbRegs.EVBIFRA.all = BIT7;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PIE group 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 This ISR will be executed out of Flash
interrupt void evb_timer4_isr(void)
{

    Uint16 i;

    EvbTimer4InterruptCount++;

    // Short Delay to simulate some ISR Code
    for(i = 1; i < 0x00FF; i++) {}

    // Note: To be safe, use a mask value to write to the entire
    // EVBIFRB register.  Writing to one bit will cause a read-modify-write
    // operation that may have the result of writing 1's to clear
    // bits other then those intended.
    EvbRegs.EVBIFRB.all = BIT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recieve more interrupts from PIE group 5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5;

}

//===========================================================================
// No more.
//===========================================================================

在这个程序中,中断 1 2 3是在RAM中执行的

我认为他们就是因为有
#pragma CODE_SECTION(eva_timer1_isr, "ramfuncs");//eva_timer_isr为一个函数名
#pragma CODE_SECTION(eva_timer2_isr, "ramfuncs");
#pragma CODE_SECTION(evb_timer3_isr, "ramfuncs");
以上3句话,给它们分配了段,再通过MEM函数复制到了RAM中执行,但是中断4没处理
中断4就是在flash中执行,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

麻烦斑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我就有点迷糊了

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我下来再捉摸一下

楼主(2014-10-22):
DSP启动详解

网友M(2015-04-28):
楼主很认真,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很认真,顶一个

呵呵   好多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N:
PC的作用:为了保证程序(在操作系统中理解为进程)能够连续地执行下去,CPU必须具有某些手段来确定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网友N:
这样的资料特别好

网友O(2015-06-06):
讲的很详细啊,好资料,谢谢了,呵呵

楼主:


网友P:
输入外部引脚为/XRS, 当/XRS为低电平时,DSP终止执行,PC指向地址:0x3FFFC0,当/xRS变成高电平时,DSP开始执行0x3FFFC0中存放的指令。

网友Q(2016-09-06):
资料很好!还是有些不明白,楼主你好,我用的是TMS320F2812用的是外部flash,FLASH.CMD、RTS2800N.LIB文件用开发板的运行没问题。LIB文件用系统再带的,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断电后再重新上电,程序不能加载。
我想请教:1.RTS2800N.LIB文件涉及到启动吗,哪里下载?官网提供的不能用;2.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就要从外部flash启动吗

网友R:
楼主用心了  DSP新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用心了  DSP新人赞一个

相互学习   欢迎  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