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 USB,安装驱动后还是不能识别设备

楼主(2013-10-16):
CP2102 USB,安装驱动后还是不能识别设备

网友A:
安装驱动后,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相应的设备。。
CP2102好像有两种驱动Xpress和USB转串口

网友B:
楼主用的啥操作系统?XP上应该没问题。如果是64位的win7,就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啥操作系统?XP上应该没问题。如果是64位的win7,就比较蛋疼

XP的系统,只是有个别片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后,看设备管理器是否有相应的设备。。
CP2102好像有两种驱动Xpress和USB转串口 ...

有啊,安装驱动后还打着叹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XP的系统,只是有个别片子有问题

个别问题的话,貌似就不是驱动和电脑的问题了。很可能是你CP2102板子的问题。
建议重点检查焊点、CP2102的外围元件,也不能完全排除CP2102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C:
win8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的 啊,至少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安装驱动后还打着叹号呢

个别的片子,应该是PCBA的问题吧,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