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英文翻译求帮忙 单词都查过 还是不懂啊

楼主(2013-10-16):
It is also mandatory for low-voltage host to send CMD8 before ACMD41. In case that a Dual Voltage
Card is not receiving CMD8 the cardwill work as a high-voltage only card, and in this case that a lowvoltage host didn't send CMD8 the card will go to inactive at ACMD41.

网友A:
百度一下,谷歌翻译。

网友B:
(大致意思,有点啰嗦:lol)
低电压主机必须先发送CMD8,然后才能发送ACMD41.
因为,对于双电压卡,如果卡没有接收到CMD8,那么该卡就只能工作在高电压模式下,低电压模式就会不活动( inactive )
(也就是说,先发送ACMD41会直接使双电压卡进入高电压独占模式,不管后面有没有接收到CMD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谷歌翻译。

每个单词都查过的 ..有道词典 ,,,,但是 你懂的 句子太长

现在已经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意思,有点啰嗦)
低电压主机必须先发送CMD8,然后才能发送ACMD41.
因为,对于双电压卡,如果卡没 ...

翻译的挺好啊,在qq群里问了下有人简要说了下, 我是理解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描述她翻译这个句子

最近在弄SD卡 你弄过么 如果你单纯的直接翻译,太牛了

网友C:
英文描述得再清楚不过了,首先就把重点亮出来了:
It is also mandatory for low-voltage host to send CMD8 before ACMD41.
告诉你必须在发送ACMD41之前发送CMD8,这是强制性(mandatory)要求。
这一条是针对low-voltage host来讲的。

再阐述不这样做的后果,分两种情况:
一、
In case that a Dual Voltage
Card is not receiving CMD8 the cardwill work as a high-voltage only card,
对于dual voltage card,工作于high-voltage模式。

二、
and in this case that a lowvoltage host didn't send CMD8 the card will go to inactive at ACMD41.
会进入inactiv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描述得再清楚不过了,首先就把重点亮出来了:
It is also mandatory for low-voltage host to send CMD ...

哈哈 原来这么断句呀 我就是第二句看的不怎么明白,只知道要先发CMD8 再发CMD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