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文件系统挂载及制作

楼主(2013-10-16):
发个讨论技术贴:系统性的介绍linux的根文件系统:概念,挂载,制作等等。
本人正在移植uclinux-2.6.9到s3c44b0开发板上,遇到不能挂载根文件系统的问题,对这个全无概念,一头雾水,无从下手。

网友A:
开个头拋砖引玉:
所谓别挂载就是识別的意思吧。
就象windows开机识别c盘,D盘一样。
只有识别了才能读出里面的文件來运行。

网友B:
求购SyncMOS MLINK仿真器/下载器 有货,请联系下面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头拋砖引玉:
所谓别挂载就是识別的意思吧。
就象windows开机识别c盘,D盘一样。

那就先讲讲根文件系统的识别机制吧。
结合这种机制,说说为什么有些文件系统是单独烧录到FLASH,而有些则是和内核映像一合在一起的

网友C(2013-11-22):
内核启动时需要为其指定一个跟文件系统所在的设备或者分区,这个设备或者分区对应的驱动会在内核启动时被同时启动,设备的驱动会按照内核的标准向内核注册操作该设备的驱动接口,最后内核经过多层的抽象抽象为统一的文件操作接口,而具体的硬件读写机制由文件系统类型(FAT/ext/yaffs/ubifs等)决定。因为linux下一切皆文件,所以当内核启动后会在内存建立一个虚拟的根文件节点/,根文件节点下同时还会有一些系统使用节点如/proc、/dev等,并根据启动参数指定的根文件系统参数去查找根文件系统所在的设备,找到了就挂载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核启动时需要为其指定一个跟文件系统所在的设备或者分区,这个设备或者分区对应的驱动会在内核启动时被同 ...

比如说把yaffs用做根文件系统,放在NOR FLASH上,那首先就要实现NOR FLASH的驱动吗?
内核有关NOR FLASH的驱动是在drivers/mtd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