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 C位变量定义如何定义和引用?

楼主(2013-10-16):
新唐MCU C位变量定义如何定义和引用?

就是因为51的单片机有位变量,是不是可以象其它MCU一样,用结构去定义,而不一定使用位变量的地址20H~2FH?

网友A:
比如
union
    {
        __IO uint32_t u32GPBMFP;

        struct
        {
            __IO uint32_t UART0_RX:1;
            __IO uint32_t UART0_TX:1;
            __IO uint32_t UART0_nRTS:1;
            __IO uint32_t UART0_nCTS:1;
            __IO uint32_t UART1_RX_SPI1_SS1:1;
            __IO uint32_t UART1_TX:1;
            __IO uint32_t UART1_nRTS_SPI1_CLK:1;
            __IO uint32_t UART1_nCTS_SPI1_SS1:1;
            __IO uint32_t TM0:1;
            __IO uint32_t TM1_SS11:1;
            __IO uint32_t TM2_SS01:1;
            __I  uint32_t RESERVE2:3;
            __IO uint32_t INT0:1;
            __IO uint32_t INT1:1;
            __IO uint32_t SCHMITT:16;
        } GPBMFP;
    };

网友B:
除了8051,基本不用位变量 。

网友C(2013-11-29):
不管什么片子,位操作还是要用的

网友D:
楼上无处不在啊,那个谁谁谁竟然在问结构体的定义

网友(2015-02-28):
结构体加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