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道题用戴维南等效处理,为什么开路电压是这个?

楼主(2013-10-16):
为什么开路电压是下面这个式子?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道题,大一电路理论没学好==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一个环,三极管相当于开路。
公式肯定是这样啊,I=VCC/(Rc+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一个环,三极管相当于开路。
公式肯定是这样啊,I=VCC/(Rc+Rl) ...

Rc,Rl不是并联的关系么,这个式子不是串联分压的式子吗?

网友B:
先回去翻翻书,不管是初中、高中物理还是大学的电工基础。先搞明白什么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去翻翻书,不管是初中、高中物理还是大学的电工基础。先搞明白什么是并联! ...

我插脑子秀逗了==
谢谢亲了。。。我把直流电源想成受控电流源然后直接短路了==

网友C:
这样也能看啊,高人

网友A:
自己把问题复杂话了

网友D:
;P这个不用戴维南都能想出来了吧

网友E:
脖子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