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13-10-16):
我的毕业论文的课题是“光控闪光标志灯的设计与制作”,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
1、这个课题设计要达到利用光控实现闪光还有标志的目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
2、查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确定原理图。
3、如果我要弄成实物作品,那些零散的材料应该到哪去买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08fcdd4f2e3f5727a5e962cb.html
你搜索一下,网上有很多。
ps:这题目很简单
材料可以去当地电子市场买,或者去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08fcdd4f2e3f5727a5e962cb.html
你搜索一下,网上有很多。
ps:这题目很简单

这个链接里的我也搜索过,我选择的是这个,可以帮忙解释下其中原理吗?能达到光控闪光标志的目的吗?还有就是标志这个词的理解,需要排成字行吗?

网友B:
标志的意思就是特定的灯光排列,简单的就像显示为一个箭头,高级点显示成流动的箭头。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志的意思就是特定的灯光排列,简单的就像显示为一个箭头,高级点显示成流动的箭头。 ...

就是用灯排列成标志的图形或者字样对吗?资料上有用于小电路的原理图,那如果要用于现实生活中,例如高危处,那要如何改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灯排列成标志的图形或者字样对吗?资料上有用于小电路的原理图,那如果要用于现实生活中,例如高危 ...

首先你这个电路只是一个灯,首先你要确定你想要做成啥样的,然后再选择方案,比如只想显示固定图案,只需要扩展灯的数量,然后把等排列成相应图案就行。如果想做成流动的,甚至多种图案显示的可能就需要使用单片机了。放在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环境对电路的影响,比如高湿度环境就要做好防水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电路只是一个灯,首先你要确定你想要做成啥样的,然后再选择方案,比如只想显示固定图案,只需 ...

还是弄成固定图案吧,这个电灯泡串联就可以了吧。那其他的该怎么设计呢?可以指导下吗?现在才发现自己考虑的欠缺了很多。

网友C:
51单片机+光敏电阻检测电路+8x8LED点阵屏显示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光敏电阻检测电路+8x8LED点阵屏显示 就OK了

能具体点吗?分开我都听过,不知道怎么弄一起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分开我都听过,不知道怎么弄一起去了

毕业设计做个样品大概能演示一下就行了,以51单片机为控制核心,检测外部光亮,无光的时候启动LED屏字符标志闪烁

网友D:
我是为加积分的,另外,加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业设计做个样品大概能演示一下就行了,以51单片机为控制核心,检测外部光亮,无光的时候启动LED屏字符 ...

没做过单片机作品,材料都不知道用哪些。

网友E:
简单的控制电路加传感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控制电路加传感电路就行了

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为加积分的,另外,加油哦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为加积分的,另外,加油哦

恩谢谢!

网友F:
我建议你更改一下课题:智能远程控制插座。产品样机我这有,你可以做测试。可以用智能手机控制家里的热水器等。neihongfeng@126.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弄成固定图案吧,这个电灯泡串联就可以了吧。那其他的该怎么设计呢?可以指导下吗?现在才发现自己考 ...

光敏电阻检测电路用运放比较的原理不就可以了吗
闪光不就是再加上一个振荡器......
特定的图案.....不就随你自己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你更改一下课题:智能远程控制插座。产品样机我这有,你可以做测试。可以用智能手机控制家里的热水器 ...

论文都快到定稿时间了,来不及了,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敏电阻检测电路用运放比较的原理不就可以了吗
闪光不就是再加上一个振荡器......
特定的图案.....不就 ...

电路没学好,你说的好像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确很难。我想想。

网友H:
500我给你做

网友I:
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本科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本科的论文?

是的

网友J:
楼上500也喊得太低了,根据市场原则,至少等于大四学费,5000元起价。

不过可以给楼主两个方向性的提示,闪烁可以用555加三极管驱动来解决,指示信号是否形成文字,只是LED排列的问题,与这个电路无关。

光控部分,可以用比较器+光敏电阻来做,记得加电位器调节触发光强值,另外记得加施密特回差。

能注意到上面这些问题,论文得个A是没问题的,小伙伴们也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500也喊得太低了,根据市场原则,至少等于大四学费,5000元起价。

不过可以给楼主两个方向性的提示, ...

5000起价?那要我命了,最近感冒买药的钱都没有,要有钱早就交给别人来做了。
谢谢你给的方向,我再琢磨下方案。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5000起价?那要我命了,最近感冒买药的钱都没有,要有钱早就交给别人来做了。
谢谢你给的方向,我再琢磨 ...

那就只有自己动手咯,劳动有价,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自己动了手就值5000,而且以后还会给你带来5万、50万甚至500万的收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只有自己动手咯,劳动有价,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自己动了手就值5000,而且以后还会给你带来5万、50 ...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网友:
用单片机采集 光敏传感器,根据阻值来判断 你另外一个小灯是否点亮

网友K(2013-11-15):
什么学校啊?这也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学校啊?这也太简单了。

凑合吧,太难的也不会

网友L:
元器件可以到淘宝上买,有人专门卖器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元器件可以到淘宝上买,有人专门卖器件包

在本地的电子商城买好材料了

网友I(2014-02-10):
500不贵,单片机A口输入,B口C口输出,A口做成光敏电阻输入,然后输出一个共阴极八位led数字

网友:
厉害,我毕业设计没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