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M选型

楼主(2013-10-16):
小虾想做个利用WIFI加APP的控制单元,求教大侠什么处理器合适呢?谢谢!
小虾就剩6分了,求谅解

网友A:
基本上带SDIO的都可以吧,用SDIO接口的WIFI模块。
常用的用S5PV210、TCC8803、TI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带SDIO的都可以吧,用SDIO接口的WIFI模块。
常用的用S5PV210、TCC8803、TI的等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我一直认为USB接口的WIFI最好用。

网友B:
USB接口的方便集成,通用,而且,驱动也不麻烦,用SDIO的太麻烦了,每个ARM片子都不同。